找芯片IC的时候,散新货是什么意思,是拆机翻还是翻新货?

楼主(2021-03-25):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理解散新是有瑕疵的(部分性能不达标等),但可以使用的,非官方渠道出售的。
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前提是正品的。
拆机就是别人用过的拆下来的,有可能有损坏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好别用

网友B:
散新货:散新这个词,主要用在IC芯片的方面,意思主要有:

1、这个货不是原厂生产出来的,可能是其他厂家生产的,但是打着原厂牌子,也就是假货,供应商称之为散新、或原装货来蒙人!

2、原厂生产的,但是是一些不合格的料。原厂就会降价,通过其他渠道处理掉。销售商进过来之后,称之为散新!

3、原厂生产的,使用过了,经过打磨,镀锡,把脚擦凉一系列处理之后,外观看起来不错,拿出来出售,也叫做散新,但实际上是翻新的!

网友C:
完全合格的产品通常是编带,管装,盒装。部分性能不达标但可降格使用的散装廉价销售。

网友D:
以上答案都正确。最常见的是拆机翻新,来源主要是电子垃圾,这种相对成本最低,利润最高。

网友E:
可以理解成垃圾货,价格保证低质量不保证高,当成垃圾用会感觉很值的。

网友F:
除原廠提供以外的任何規格名號,都是周瑜黃蓋,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山上特色產品

网友G(2021-05-13):
散新货是什么意思,是拆机还是翻新货?

散新货是指散装、新品! 不是拆机也不是翻新假货!(伪劣、假冒、刻意混淆视听的另说!)

X宝上买到的正品新货,也基本上是散新货!(专指电子元件类)

散新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芯片生产环节,基本是按需求定制!批的生产是以万片、万只为单位的!假设定制10万只,但生产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不会仅仅生产10万只,会多生产出几千或上万只,为什么呢?因为一片大圆片所含的芯片只数不是固定的(跟成品率有关,可以9x%,也可以100%),而生产过程还会出次品,所以投料量会偏大,会投10.5或11万,会生产出10~10.6或11.x只(跟芯片成品率及封装工艺、封装过程有关),生产测试合格交付10万,剩余部分,也是正品、合格品,也叫尾数管,这些剩余包装可以是编带,管装,盒装,也可以是袋装,,,正常情况下,生产厂家会选择相同批次的产品(材料)进行加工,这样达到产品的‘一致性’ ‘稳定性’几率偏高!这个散装货可以是不按常规包装(随意的几百只、几千只一袋的包装),或者是不同批次的尾数管混编,或者是部分不整包(编带半条、装管半条),另外一个就是,电子产品生产厂产品制作后剩余的电子元件材料、一个包装50只,我使用了5只(或者卖掉),解释了那么多、、一句话:生产剩余的尾数、应用剩的尾数、没有按常规包装的产品,这就是“散装”。总体来说,就是:你要几十、几百只、上千片,实验、试验、小批产品生产,没问题,要大批量应用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散新货是什么意思,是拆机还是翻新货?

散新货是指散装、新品!  不是拆机也不是翻新假货!(伪劣、假冒 ...

我倒是信服这样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信服这样的解释

因为本人曾经从事的职业是微电子行业,就是从晶片(大圆片)到封装成产品,知道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