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舵机原理演示 Proteus仿真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06):
请教一下这个信号源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B:
简单点的,左边竖栏选激励源模式--选“规则”直接填写脉冲时间。
复杂点的,填写脉冲时间后选特定脉冲序列,每个H或L代表都代表填写脉冲单位时间。如果运用图形每格代表填写脉冲单位时间。

网友C(2021-05-09):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左边竖栏选激励源模式--选“规则”直接填写脉冲时间。
复杂点的,填写脉冲时间后选特定脉冲序列 ...

请教楼主这个电机该是什么类型的呢。我是小白,,莫见笑。谢谢先

网友B:
右键点击电机模型在弹出菜单中 选择“显示模型帮助”。查看这个电机该是什么类型的呢。如何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