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电路都是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设计电路,我不会仿真,也不仿真。

楼主(2021-03-26):
我都是直接设计出电路然后在板子上调试,出现问题然后各种查,但是几乎也很少出问题,大家都用仿真软件吗?

网友A:
懂的人讨厌仿真,不懂的人天天用仿真

网友B:
对自己自信就好,不必在乎别人怎么做。

网友C:
明摆着,不用仿真是假的,大学生都用仿真,你到处打广告是为了干什么?
大家都是明白人,我说的都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摆着,不用仿真是假的,大学生都用仿真,你到处打广告是为了干什么?
大家都是明白人,我说的都懂。

我大学的时候用过几次仿真就放弃了,后来就不怕浪费时间浪费钱了

网友E:
不会仿真,也不仿真,你只需要瓦良格即可,沒有人什麽都會,不懂並不丟人,無知而不自知最可悲。

网友F:
用仿真就没有专业知识和理论么?没有专业知识和理论怎么在仿真上设计电路和编写程序设计PCB呢。
那些写单片机教程(多数包括仿真)的大佬都是不懂的?在CAD软件应用于各行各业的时候还这么说,
2021了看来是落伍了。

网友G:
仿真让开发板不好卖,但仿真确实代替不了实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仿真让开发板不好卖,但仿真确实代替不了实物

仿真就是要实现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就是要实现实物

是啊,正常仿真有问题做出来肯定有问题,但是仿真没有问题,做出来不一定就没问题,仿真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做实物行才是真的行。

网友H:
我和楼主一样 直接画板子直接干 板子上调 而且 我个人也很不喜欢仿真软件 那东西就是小孩的玩具 好奇的时候玩玩还行 真干活就是垃圾

硬件发展太快 各种硬件层出不穷 仿真软件跟不上 无法丰富元件库能干嘛 不服的仿真个STC8G系的ADC采集给我看看呗 这个够低级够普通了吧

仿真软件只要逻辑通过就可以运行 但实际上差别太大了 最简单的 用线性三端稳压滤波不好片子就可能工作不正常 这个仿真软件仿的出来么 DS1302通讯不加上拉电阻可能无法通讯 这个仿的出来么 这还是简单的 复杂的更没法说了

有那闲工夫 哪怕置办个软件示波器看 都比仿真实在

网友I:
说不仿真的,说明没什么实战经验,再牛逼的人都会有问题,给段程序给抄都可以输入错误,要不就每天都玩一样的程序。

网友J:
当然,模拟是理论设计的辅助。 没有理论支持,任何模拟结果都是无根的。 另一方面,仿真可以节省制造真实设备的时间和成本。 如果您可以灵活地使用仿真和理论,那么肯定做出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不仿真的,说明没什么实战经验,再牛逼的人都会有问题,给段程序给抄都可以输入错误,要不就每天都玩一样 ...

难道有一些新的芯片仿真软件里面没有他的库,你仿真不了,难道你就不做了吗?只要你技术过硬你自己分析一下电路,感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直接干设计出电路,实在是出了问题用示波器分析找出问题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网友K:
仿真和实际要理性看待!我自己就不怎么喜欢仿真(个人行为)。
1、仿真的元件参数都是蛮标准,实际应用中元件都有误差。
2、开关电源同一个电路,布线都能影响开关波形和输出纹波。
3、现在某些板厂都有优惠了,甚至捷配有免费的,这对验证和调试有很大帮助,比仿真更理想。

网友L:
用仿真是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小一点的项目不仿真还能慢慢调试,稍微贵点的项目仿真好,提前把问题找到,到时候一步到位,也不用担心烧坏板子重新买。

网友M:
总是要仿真的人,可能并不懂得仿真的作用
一味拒绝仿真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仿真的强大之处
先说老是要仿真的:
很多大学这一块的专业的人,都是喜欢仿真的,也许是条件,也许是环境,身边的人都是这么玩的,你不玩的话,就好像有点不合群。在8位单片机,大多的仿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像一些ADC,PWM之类的外设,仿真软件是没有的。一个LED显示,流水灯的都要仿真,这真的有多大意义呢?
而且,仿真都是理想的,而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在这个论坛看到很多这种问题:仿真可以,为什么实际电路却不行呢?
再说效率这一块,要是有一块学习板,烧录验证只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就是几秒,仿真用的时间可能要更多

再说老是拒绝仿真的:
总是觉得:我原理图是对,画好了板子,直接烧录验证它不香吗?那是因为你接手的,都是些小项目,或者是功能要求并不高的东西
当程序中有复杂算法,或者是要大量监控单片机内部资源应用的时候,仿真就很有用了。当然,你也可以不仿真,但效率会低很多。
特别是像无人机,有很多高级算法的,不仿真的话,效率要慢很多的。在一些机器人,无人机企业招工中是有要求要会用matlab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总是要仿真的人,可能并不懂得仿真的作用
一味拒绝仿真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仿真的强大之处
先说老是要仿真 ...

老哥说的挺中肯 你的回帖我看过很多 服你的技术也服你的态度 聊技术就是聊技术 不像有的人不说技术先扔个大帽子扣出来 回你帖子没别的意思 只是讨论而已 先声明个立场哈

能把写片子当职业的人 没有几个太白的 真那么白老板也不敢用 我不知道他们用仿真干嘛 但我认为不能因为有公司要求会这个就抬高它的实际能力 我相信也会有公司招聘程序员时要求会EXCEL或者AUTOCAD 这些一样可以辅助和提高效率

很久之前我就想写个 我个人旗帜鲜明的反对用仿真说事 的帖子 一直没写是因为这东西既然流行 存在就是硬道理 我不喜欢不代表别人 总有人有这方面的需求(目前开来貌似不光有还很多啊) 但我个人依旧认为仿真和实际情况差别太大了 仿真成功与否几乎与产品无关 通常新开个板子 都先写一个基础测试程序 就是测试所有的端口和基本功能 然后才开始写正式程序 如果有复杂函数 就先写成专用的函数下到测试版本里实际输出 看结果是不是想要的 这样至少不必考虑仿真软件可能的冲突 规定 或者错误 我不觉得这样比先仿个真效率低

网友N:
用仿真,可以检验程序出不出问题吧

网友O:
单片机之类的数字电路不仿真就不仿真呗,你直接调电路板就好了。但是涉及模拟电除非你六到飞起,不然那你还真得仿真。

网友P:
仿真可以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网友Q:
我在刚入行时 用过几次仿真  用途吗 都是给HR看的  ,实际工作中从来没用过  硬件跟软件不一样 仿真的东西我个人是信不过的,这个纯粹是个人问题,从结果看我不用仿真也能胜任目前的工作。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总是要仿真的人,可能并不懂得仿真的作用
一味拒绝仿真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仿真的强大之处
先说老是要仿真 ...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仿真是啥?
软件仿真:写了程序,然后再电脑上空跑,主要用于测试部分代码或者封装函数的功能。
实物仿真:用J_Link之类的硬件将电路板连接电脑,实时监控程序运行情况,主要用于测试代码是否正常驱动硬件。
硬件仿真:用protues之类的仿真软件搭建电路,然后测试。主要用于缩短硬件测试周期,一般用于模拟电路中测波形之类的。
我觉得每一种仿真都有它的作用。
第一种仿真一般用于初入门的学者,帮助他们更快的了解函数功能,有一定基础后可以自己看懂代码后就可以不用了。
第二种仿真只要是做项目基本都要用的。毕竟每一个做项目的度需要自己写代码,再怎么复制粘贴度需要自己写一部分代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代码百分之百不出错,光看代码排查韩都很大的,只能分段仿真,看那一部分错了。那种仅有100多行的代码就算了。
第三种仿真的话,我只能说如果需要某种特定的波形,而网上又没有很好的例子的话,用软件仿真缺失会缩短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