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同频率无线电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1-03-26):
如何区分相同频率下无线电?比如都用415MH频率的无线电,不同的设备如何区分哪个是自己主机发送的信号?(用模拟技术如何实现)

网友A:
首先收发设备通讯协议要一致,比如信号速率、信号长度、检验码等。无线电发送设备信号中有一段加有产品型号及ID号等信息,先经过配对操作后,接收设备把这些信息保存下来。后面就检验接收信号中的这些信息是否一致,一致的话就执行相关指令,不一致就放弃不理。

网友B:
换另外一种说法,虽然频率相同,但器件一般还有个ID,就是地址,就是名字。在一个房间里,只有喊“小明,起立”,小明才会站起来,其它的器件知道没有叫他。他们就不动。

网友C:
设备的网络ID以及通道号配置不同,就可以实现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收发设备通讯协议要一致,比如信号速率、信号长度、检验码等。无线电发送设备信号中有一段加有产品型号 ...

用模拟技术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外一种说法,虽然频率相同,但器件一般还有个ID,就是地址,就是名字。在一个房间里,只有喊“小明,起 ...

模拟电路ID怎么设计?

网友D:
可以把一定范围内的频率分成几个信道比如315.1M;315.2M;315.3M......

网友E:
以前同频的用呼号区别,比如“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听到请回答”.......
但这样问题多多,因为你高不清楚那个回答“黄河黄河我是长江的”真假,加个暗号就区别了。
数字时代这样太麻烦,直接用密码就可以,比如先说“芝麻开门”完成硬件握手,然后再用“天王盖地虎”(协议)通话就再也不怕搞错对象了。
在数字时代非得用模拟技术完成这些,好比用火柴加木炭发射火箭一样,限制比较多研究玩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