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0DIR=0X0000 0080;//P0.7配置为输出,是第八位写入1,应该是P0.8 配置为输出,为..

楼主(2021-03-26):
IO0DIR=0X0000 0080;//P0.7配置为输出
IO0DIR 是GPIO 方向寄存器,写入0时,为输入,写入1时为输出。
IO0DIR=OX0000 0080  转为二进制为IO0DIR=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是第八位写入1,应该是P0.8 配置为输出,为何是P0.7 了???

网友A:
最低位也就是右边第一位对应的P0.0,那么第8位不就是对应的P0.7吗。

网友B:
第一位是PO.0,第一位是0,是以0开头的,0啊,0!!

网友C:
地位是从 P00开始的

网友D:
Px.0 BIT0
Px.1 BIT1
Px.2 BIT2
Px.3 BIT3
Px.4 BIT4
Px.5 BIT5
Px.6 BIT6
Px.7 BIT7
以上即是P0端口,共八个IO口

网友E:
硬件开发端口定义都是从0开始定义的,7就是从0开始数的第8位

网友F:
程序员是从0开始 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