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传输中的奇偶校验位是啥意思?

楼主(2021-03-26):
想明白异步传输中的奇偶校验位是啥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传输的数据为01001100,如果是奇校验,则奇校验位为0(要确保总共有奇数个1),如果是偶校验,则偶校验位为1(要确保总共有偶数个1)
疑问:这个数据一共就3个1,奇校验位应该为1  偶校验位应该为0   我的智商就这样了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一个字节中存储了某一数值(1、0、0、1、1、1、1、0),把这每一位相加起来(1+0+0+1+1+1+1+0=5)。若其结果是奇数,校验位就定义为1,反之则为0。

网友B:
奇偶校验是为了保证通信的正确性而设的,通信配置时要先确定采用奇校验还是偶校验,发送的数据不符合奇或偶规定时用奇偶校验位补充。

网友C:
“这个数据一共就3个1,奇校验位应该为1  偶校验位应该为0   我的智商就这样了 ,还请多多指教” 如果选的奇校验,那么校验位就为0,因为1的个数已经是奇数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