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发生器 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3-2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0;          //DS1302 数据线
sbit CLK=P1^1;          //DSB1302 时钟线
sbit RST=P1^2;          //DS1302 复位线
sbit RS=P2^0;           //LCD 寄存器选择
sbit RW=P2^1;          //LCD 读/写控制
sbit EN=P2^2;          //LCD 启用
sbit K1=P3^4;          //选择
sbit K2=P3^5;          //加
sbit K3=P3^6;          //减
sbit K4=P3^7;          //确定
uchar tCount=0;
uchar dat;             //定义参数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二月的天数由年份决定
uchar MonthsDays[]={31,0,31,30,31,30,31,31,30,31,30,31};
//周日,周一到周六{0,1-6} [读取 DS1302 时分别是 1-7]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LCD 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1[]={"0019 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HWW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char Adjust_Index=-1;//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秒,分,时,日,月,年(0,1,2,3,4,6)
uchar Change_Flag[]="-MHDM-Y";
//(分,时,日,月,年) (不调节秒周)
//延时,向 DS1302 写、读一字节以及从 DS1302 指定位置度、写数据的程序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向 DS1302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SDA=x&1;CLK=1; CLK=0; x>>=1;
  }
}
//从 DA1302 读取一字节---------------------------------------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t;
  for(i=0;i<8;i++)
  {
     b>>=1; t=SDA;b|=t<<7;CLK=1;CLK=0;
  }
  //BCD 码转换
  return b/16*10+b%16;
}
//从 DS1302 指定的位置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1;RST=0;
  return dat;
}
// 向 DS1302 某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CLK=0;RST=0;
}
//-------------------------------------------
//------设置时间-------------------------------------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 //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for(i=1;i<7;i++) //分时日月年依次写入
{
  //分的起始地址 10000010(0x82),后面续依次是时.日.月.周.年.写入地址每次递增 2
  Write_DS1302(0x80+ 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保护
}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0x81+2*i);
  }
}
//---------------------------------------------------
//1602LCD 的若干显示控制代码
//uchar Read_LCD_State() 读 LCD 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state=P0;EN=0;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忙等待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向 LCD 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写 LCD 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MS(1);EN=0;
}
// Void  Init_LCD()  LCD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1);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
//在 LCD 上显示字符串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
//日期与时间值转换为数字字符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a[1]=d%10+'0';
}
//----------------------------------------------------------
//判断是否为闰年
uchar isLeapYear(uint y)
{
  return(y%4==0&y%100!=0)||(y%400==0);
}
//-----------------------------------------------------------
//求自 2000.1.1 开始的任何一天是星期几
//函数没有通过,求出总天数后再求星期几
//因为求总天数可能会超越 uint 的范围
void RefreshWeekDay()
{
  uint i,d,w=5;
  //已知 1999.12.31 是周五
  for(i=2000;i<2000+DateTime[6];i++)
  {
        d=isLeapYear(i)?366:365;
        w=(w+d)%7;
  }
d=0;
for(i=1;i<DateTime[4];i++) d+=MonthsDays[i];
d+=DateTime[3];
//保存星期,0~6 表示星期日至周六,为了与DS1302 的星期格式匹配,返回值需要加 1 DateTime[5]=(w+d)%7+1;
}
//----------------------------------------------------------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6://年 00-99
         if(x==1&DateTime[6]<99) DateTime[6]++;
         if(x==-1&DateTime[6]>0) DateTime[6]--;
         //获取 2 月天数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
         //刷新星期
        break;
    case 4:
        //月 01-12
        if(x==1&DateTime[4]<12)  DateTime[4]++;
        if(x==-1&DateTime[4]>1)  DateTime[4]--;
        //获取 2 月天数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如果月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WeekDay();
         //刷新星期
         break;
        case 3://日00-28/29/30/31;调节之前首先根据年份得出该年中2月的天数
              MonthsDays[2]=is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
          //根据当前月份决定调节日期的上限
          if(x==1&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
          if(x==-1&DateTime[3]>0)  DateTime[3]--;
          RefreshWeek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2://时
          if(x==1&DateTime[2]<23) DateTime[2]++;
          if(x==-1&DateTime[2]>0) DateTime[2]--;
          break;
    case 1://分
          if(x==1&DateTime[1]<59)  DateTime[1]++;
          if(x==-1&DateTime[1]>0)  DateTime[1]--;
          break;
  }
}
//---------------------------------------------------------
//定时器 0 每秒刷新 LCD 显示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if(++tCount!=2) return;
  tCount=0;
  //按指定的格式生成待显示的日期时间串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星期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1]);
  //时分秒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11);
  //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键盘中断(INT0)-----------------------------------------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if(K1==0) //选择调整对象(Y M D H M)
  {
    while(K1==0);
        if(Adjust_Index==-1||Adjust_Index==1) Adjust_Index=7;
        Adjust_Index--;
    if(Adjust_Index==5) Adjust_Index=4;//跳过对星期的调节
    LCD_DSY_BUFFER2[13]='[';
    LCD_DSY_BUFFER2[14]=Change_Flag[Adjust_Index];
        LCD_DSY_BUFFER2[15]=']';
        }
        else if(K2==0)//加
   {
     while(K2==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3==0)//减
   {
     while(K3==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4==0)//确定
{
  while(K4==0); SET_DS1302(); //将调整后的时间写入 1302
  LCD_DSY_BUFFER2[13]=' ';
  LCD_DSY_BUFFER2[14]=' ';
  LCD_DSY_BUFFER2[15]=' ';
  Adjust_Index=-1;
//操作索引重设为-1,时间继续正常显示
}
}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main()
{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IE=0x83; //允许INT0,T0中断
  IP=0x01;
  IT0=0x01;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while(1)
  {
  //如果为执行调整操作则正常读取当前时间
  if(Adjust_Index==-1) GetTime();
  }
}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