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可以不用芯片吗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是刚入门的新手,最近想做一个USB转TTL的模块,网上找了挺多原理图的,但是心生疑问:USB转串口可以不使用USB转串口芯片,而只是使用简单的元件替换来完成功能吗?
新手不是特别懂,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2021-03-26):
数据传输协议都不同的

网友B:
分立元件搭个芯片?太牛了

网友C:
不可以,因为数据传输有固定的协议,不用芯片,做不到的,一般的下载器很便宜,不到十块钱,建议买一个

网友D:
除非你换个图中方法。你要能用分立元件搭个USB-TTL我也不太相信。

网友E:
CH430芯片,1块多钱一块,网上有很多USB转TTL的原理图

网友F:
牛人是可以的,毕竟芯片也是由若干管子攒成的

网友G:
当然是可以的 坏处是你花费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可能是直接用片子的无数倍 好处是这个过程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知识 不夸张的说搭出来就从小白变高手了

网友H:
USB转TTL不用芯片,基本不可能. USB是差分信号, TTL是电平高低信号, 而且还有传输协议要处理, 不是简单用少量三极管就可以搭接成功的.  当然有牛人也可以用三极管搭接成CPU, 那个线路复杂看一眼都眼晕.

网友I:
不就是不用USB转TTL转换吗?很明确地告诉你,可以!用一个ARM单片机模拟。看看带串口的STLinK就明白了

网友J:
如果可以不用芯片,PL2303、CH340就不可能被发明。

网友K:
不可以,要用类似PL2303、CH340之类的芯片

网友L: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