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单片机空气质量检测仪设计如何添加一个测风速?

楼主(2021-03-26):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还有一些相关参数哪个大佬能讲解讲解
要求:
P2.5精度测量:大于0.1ppm;
空气中的饱和水蒸气含量测量范围:1~59g/m3;
风速大小范围:0~10m/s;
空气的温度范围:0~40℃。

网友A:
多加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一个传感器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怎么画原理图和PCB

网友B:
关键Sensor都还没选择好就谈原理图 PCB和写程序,为时尚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怎么画原理图和PCB

先选材:粉尘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等。画原理图,搭建实验电路,写程序验证。确认原理图无误才能定制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选材:粉尘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等。画原理图,搭建实验电路,写程序验证。确认原理图无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