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 蓝牙 串口、温度、1602主机从机代码分享

楼主(2021-03-26):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哈,如有更好的建议多谢指点!!!
等我哪天把它整合到我的车载 温控GPS系统里面。
程序分主从两部分......

单片机主机源程序如下:
//***********************************************
//晶振:11.0592
//波特率:9600          (主机)
//液晶:1602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h.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int count=0;//数组计数

static int begin=0;//当为0时表示对于接收到的数据丢弃,1表示接收的数据放到数组array中

int flags;//标志位,用到测试用

char xdata array[9]={0};//数组

char temp;

uchar i, j, flag;

//****************************************************************************************************

sbit LED=P1^0;

void ZCxshm()  //正常显示画面
        {
                stringaddress(2,0,"TEMP:");
                lcdwritecom(0xc0+14);         // 14表示第15列
                lcdwritedata(0xdf);           // 温度符号的小圈
                stringaddress(2,15,"C");

        }

void Intcon() // 初始化 TCON:控制寄存器,作用是控制定时器的启、停,标志定时器溢出和中断情况。
        {
                IT0=1;   //IT0   :IT0=1表示INT0为下降沿(负跳变)触发,IT0=0表示INT0为低电平触发。
                EX0=1;  //EX0   :INT0中断允许位;EX0=1允许中断。
                EA=1;  //EA=1允许中断
        }

/**********************************************************************************************/

void main()
        {
                TMOD = 0x20;
                TH1 = 0xfd;//9600赫兹
                TL1 = 0xfd;
                TR1 = 1; //开启时间中断

                SCON = 0x50;//方式2
                SM2 = 1; //可以向cpu请求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lcdinit();  // LCD显示器初始化
                Intcon();   // 初始化 TCON:控制寄存器,作用是控制定时器的启、停,标志定时器溢出和中断情况。

                ZCxshm();  //正常显示画面

                while(1)
                        {

                                lcdwritecom(0xC0+6);
                                lcdwritedata(array[2]);
                                lcdwritecom(0xC0+7);
                                lcdwritedata(array[3]);
                                lcdwritecom(0xC0+8);
                                lcdwritedata(array[4]);
                                lcdwritecom(0xC0+9);
                                lcdwritedata(array[5]);
                                lcdwritecom(0xC0+10);
                                lcdwritedata(array[6]);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 = 0;
                temp=SBUF;
                if(temp=='<'||begin==1)//如果是<,则接下来的数据都是要接收的,如果begin是1也表示是要接收的
                         {
                                 begin=1;
                                 if(temp!='<')//因为<是标致位,所以我们是要丢弃的
                                                 {
                                                         if(temp!='>')
                                                                        {
                                                                                array[count]=temp;
                                                                                count++;
                                                                        }

                                                                else if(temp=='>')//停止位
                                                                        {
                                                                                begin=0;
                                                                                count=0;
                                                                                flags=1;
                                                                        }

                                                }
                                }
        }

从机代码:

#include "temp.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DS18B20 的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i=70;
        while(i--);// 延时 642us
        DSPORT=1;
        i=0;
        while(DSPORT) //等待 DS18B20 拉低总线
                {
                        i++;
                        if(i>5000)// 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向 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 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 延时 68us,持续时间最少 60us
                        DSPORT=1; //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 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
                        //二个数值
                        dat>>=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向 DS18B20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 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 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 byte 右移一位,然后或上左移 7 位后的 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
                        补 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 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让 DS18B20 开始转换温度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 ROM 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 ROM 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读取温度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 16 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单片机蓝牙串口温度例子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处理以上软件外,两个蓝牙模块需要通过AT指令配对为主从机模式才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