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单片机代码,下面3个警告错在哪里

楼主(2021-03-26):
#include"stm32f0xx.h"
#include"LED.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0x003fffff;i++);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LED_Init();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
        }
}
为什么#include就开始显示错误

楼主:
错误都调试过了

楼主:
#include"stm32f0xx.h"
#include"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楼主: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stm32f0xx.h"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网友A:
静态变量申明问题,前面的一个_I是什么?去掉试试

网友B:
Delay()函数,变量i定义为16位,i不可能达到0x003fffff这个值。for(i=0;i<0x003fffff;i++)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