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th预估器+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实物,要买哪些零件

楼主(2021-03-26):
我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实物,要买哪些零件,另外,学校要求基于Smith来做,Smith预估器要在哪个环节体现出来呢?

网友A:
硬件购买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基本的有温度传感器,放大器(模拟传感器时用),单片机,输出驱动器等,SMITH预估器时控制算法,在控制软件中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购买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基本的有温度传感器,放大器(模拟传感器时用),单片机,输出驱动器等,SM ...

有关于Smith预估控制器算法的帖子推荐吗,以前都是用的pid,这次学校要求用Smith,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