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把同一个工程文件下不同的原理图分别导入到pcb中?

楼主(2021-03-26):
dxp软件,比如在同一个工程文件下,有3个原理图,把他们分别导入到PCB中,如果直接up的话,系统会一次性把3个原理图的原件一次性全部导入到PCB中,有没什么方法让3个原理图分别导入,互不干扰?在同一个工程下不同的原理图GND好像默认是连接的怎样让他们互不干扰?

网友A:
那就3个PCB文件 都导入,然后按需删除 不就行了

网友B:
你的这个描述有点矛盾,第一你的3个原理图是不是需要画在一张板子上面? 你的原理图元件位号及网络标号不可重复,直接导入PCB即可;你所谓的地是不是不同的地  那么你可以每个原理图单独赋予一个新的网络标号,这样子导入进去就不混乱了

网友C:
如果不是几百个元件的大电路,直接新建一个新的电路文件,然后复制整理成一个新的电路文件,最后更新PCB不就行了
如果是大电路,那就按照子电路的工程来做,网上应该是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描述有点矛盾,第一你的3个原理图是不是需要画在一张板子上面? 你的原理图元件位号及网络标号不可 ...

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可以,把Vcc和Gnd都加个数字尾巴就互不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几百个元件的大电路,直接新建一个新的电路文件,然后复制整理成一个新的电路文件,最后更新PCB不 ...

给制版厂打样用的,一般5个左右的电路图合并到1张pcb上,按楼上的方法试了一下可行,就是把每张原理图的Vcc和Gnd都加个尾巴,这样原理图导入到pcb本来的Vcc和Gnd就没有那个系统给的连线了,要不然Vcc与Vcc/Gnd和Gnd全连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制版厂打样用的,一般5个左右的电路图合并到1张pcb上,按楼上的方法试了一下可行,就是把每张原理图的V ...

你这不就是拼板嘛
网上一找一大夫教程的
本人没有实际操作过,一般有点能力的PCB板厂,都是根据自己的加工能力自己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就是拼板嘛
网上一找一大夫教程的
本人没有实际操作过,一般有点能力的PCB板厂,都是根据自己的 ...

给他拼板要加钱,我这只付起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