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松下数码相机

楼主:
现在都用手机拍照了,手上这台松下卡片机也闲置了,闲着无聊拆开来看看,拆开后,里面的排线不会拆

想把镜头拆下来,但这个排线不会拆。

网友A(2021-03-26):
有大神拆过这种排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拆过这种排线的吗?

不是大神,但我拆过类似的排线,这排座后面的黑条应该是可以往上扳的,用指甲往上抠起黑条,排线就松了可以轻轻拔了

网友C:
对楼上描述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神,但我拆过类似的排线,这排座后面的黑条应该是可以往上扳的,用指甲往上抠起黑条,排线就松了可 ...

感谢指点,拆下来了,原本想延长摄像头线,摄像头与相机分离,居然有两根排线,共几十根线,表示放弃。

网友D:
电路板可以拆开拍个详细的照片,使用的元器件,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E(2021-04-26):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点,拆下来了,原本想延长摄像头线,摄像头与相机分离,居然有两根排线,共几十根线,表示放弃。
...

摄像头的线可能分两组:一组疑似传送图像信号,看看手机摄像头的排线就知道没可能延长;另一组疑似是镜头控制、定位和光线、光圈用的,一般2个步进电机+2套位置传感器,1个或多个光线传感器+光圈电机。你可以在某一个宝上买个拆机或压仓的便宜镜头来研究。

网友F(2021-06-01):
好的,看到内部结构了,下一步请原样装回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的,看到内部结构了,下一步请原样装回去。

hhh,魔鬼

网友H(2021-10-04):
拆机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