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中无源晶振接0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3-26):
如下图所示:
晶振产生的是正弦波信号   是电流信号!电流信号不会从欧电阻流入地吗?干扰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预留的元件位置,实际电路不用焊上的,方便以后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预留的元件位置,实际电路不用焊上的,方便以后有用

接地  晶振为啥不受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  晶振为啥不受影响呢

没有用过这个IC,不知道
我去看了这个IC的手册,并没有这个电阻的,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预留这个电阻位置了

网友B:
所有电路的O电阻都是短接作用,有时是为了产品开发中调试使用。也可以看做保险丝。

网友B:
就是短接用的,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C:
有一种情况能这样用,先不同的晶体和IC时多有位,好兼容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