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呼吸灯

楼主(2021-03-26):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0/12/14 19:22:24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led_breath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led_breath(
//        input        i_sys_clk,             //输入时钟
//        input        i_sys_rst_n,
//        output  [3:0] o_led
//    );

//    /* 计数器r_cnt_2us循环计数,计到99为2us */    //计数r_cnt_2us 计数器
//    parameter p_cnt_2us_max = 7'd100 - 1'b1;
//    reg [7:0] r_cnt_2us = 7'b0;
//    always @(posedge i_sys_clk or negedge i_sys_rst_n)
//    begin
//          if (i_sys_rst_n == 1'b0)
//            r_cnt_2us <= 7'd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us <= 7'd0;
//          else
//            r_cnt_2us <= r_cnt_2us + 1'b1;
//    end

//    /* 计数器r_cnt_2ms,每2us加一,计到999为2ms */  //计数r_cnt_2ms
//    parameter p_cnt_2ms_max = 10'd1000 - 1'b1;
//    reg [9:0] r_cnt_2ms = 10'b0;

//    always @(posedge i_sys_clk or negedge i_sys_rst_n)
//    begin
//      if (i_sys_rst_n == 1'b0)
//        r_cnt_2ms <= 10'd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ms == p_cnt_2ms_max)
//        r_cnt_2ms <= 10'd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ms <= r_cnt_2ms + 1'b1;
//      else
//        r_cnt_2ms = r_cnt_2ms;
//    end

//    /* 计数器r_cnt_2s,每2ms加一,计到999为2s */        //计数r_cnt_2s 计数
//    parameter p_cnt_2s_max = 10'd1000 - 1'b1;
//    reg [9:0] r_cnt_2s = 10'b0;
//    reg [3:0] r_led = 4'b0;
//    always @(posedge i_sys_clk or negedge i_sys_rst_n)
//    begin
//          if (i_sys_rst_n == 1'b0)
//            r_cnt_2s <= 10'd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ms == p_cnt_2ms_max && r_cnt_2s == p_cnt_2s_max)
//            r_cnt_2s <= 10'd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ms == p_cnt_2ms_max)
//            r_cnt_2s <= r_cnt_2s + 1'b1;
//          else
//            r_cnt_2s <= r_cnt_2s;
//    end

//    /* r_flag标志 */
//    reg r_flag = 1'b0;
//    always @(posedge i_sys_clk or negedge i_sys_rst_n)
//    begin
//      if (i_sys_rst_n == 1'b0)
//        r_flag <= 1'b0;
//      else if(r_cnt_2us == p_cnt_2us_max && r_cnt_2ms == p_cnt_2ms_max && r_cnt_2s == p_cnt_2s_max)
//        r_flag <= ~r_flag;
//      else
//        r_flag <= r_flag;
//    end

//    /* control */
//    always @(posedge i_sys_clk or negedge i_sys_rst_n)
//    begin
//      if (~i_sys_rst_n)
//        r_led <= 4'b0000;
//      else if (r_cnt_2s >= r_cnt_2ms && r_flag == 1'b0)         //2s>两毫秒,0
//        r_led <= 4'b1111;
//      else if (r_cnt_2s < r_cnt_2ms && r_flag == 1'b0)          //2s<2ms,0
//        r_led <= 4'b0000;
//      else if (r_cnt_2s >= r_cnt_2ms && r_flag == 1'b1)         // 2s>2ms, 1
//        r_led <= 4'b0000;
//      else if (r_cnt_2s < r_cnt_2ms && r_flag == 1'b1)          // 2s<2ms, 1
//        r_led <= 4'b1111;
//      else
//        r_led <= 4'b0000;
//    end

//    /* 信号输出 */
//    assign o_led = r_led;

//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led_breath(
clk,led,rst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3:0] led;
parameter p_2us_max=32'd100-32'd1;
parameter p_2ms_max=32'd1000-32'd1;
parameter p_2s_max=32'd1000-32'd1;

reg [32:1]cnt_2us;//2us计数器计数计到99次,2ms计数器加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cnt_2us<=32'd0;
    else if(cnt_2us==p_2us_max)
    cnt_2us<=32'd0;
    else
    cnt_2us<=cnt_2us+32'd1;
end

reg[32:1] cnt_2ms;  //2ms 计数器计数计到999次,2s计数器加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cnt_2ms<=32'd0;
    else if(cnt_2ms==p_2ms_max&&cnt_2us==p_2us_max)
    cnt_2ms<=32'd0;
    else if(cnt_2us==p_2us_max)
    cnt_2ms<=cnt_2ms+32'd1;

    else
    cnt_2ms<=cnt_2ms;

end

reg[32:1]  cnt_2s;    //2s计数器计计到999次,清零,重新计数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cnt_2s<=32'd0;
    else if(cnt_2s==p_2s_max&&cnt_2ms==p_2ms_max&&cnt_2us==p_2us_max)
    cnt_2s<=32'd0;
    else if(cnt_2us==p_2us_max&&cnt_2ms==p_2ms_max)
    cnt_2s<=32'd1+cnt_2s;
    else
    cnt_2s<=cnt_2s;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 led<=4'b0000;
//else if(cnt_2s>=cnt_2ms)
//led<=4'b1111;
//else if(cnt_2s<cnt_2ms)
//led<=4'b0000;
//else
//led<=4'b0000;

//end

reg flag;// 定义标志位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flag<=1'b0;
    else if(cnt_2s==p_2s_max&&cnt_2ms==p_2ms_max&&cnt_2us==p_2us_max)
    flag<=~flag;
    else
    flag<=flag;
end
//led由亮变暗的过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led<=4'b0000;
//else if(cnt_2s>=cnt_2ms)
//led<=4'b1111;
//else if(cnt_2s<cnt_2ms)   //灭到亮的过程
//led<=4'b0000;
//else
//led<=4'b0000;

//end

//利用标志位来判断亮暗的过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
    led<=4'b0000;
    else if(cnt_2s>=cnt_2ms&&flag==1'b0)
    led<=4'b1111;
    else if(cnt_2s<cnt_2ms&&flag==1'b0)
    led<=4'b0000;
    else if(cnt_2s>=cnt_2ms&&flag==1'b1)
    led<=4'b0000;
    else if(cnt_2s<cnt_2ms&&flag==1'b1)
    led<=4'b1111;
end

  203.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