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按键控制流水灯

楼主(2021-03-26):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0/12/05 12:01:14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led_flowing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由按键控制的流水灯左移右移,暂停,复位功能。

module led_flowing(clk,led,rst_n,key_1,key_2,key_3
);
    input clk;
    input rst_n;//复位按键
    input key_1;///控制起停 低电平停止移动,高电平继续移动
    input key_2;///控制左移 流水灯左移    按下按键为0,控制左移,再按一次停止
    input key_3;//控制右移  流水灯右移    按下按键为0,控制右移,再按一次停止
output reg[3:0] led;//led power on _0  led power off _1    led灯低电平亮,led灯高电平熄灭
reg [0:0]led_dir; // led left _1                                  led right _0     该位左移为1,右移为0;
reg [0:0]led_on; //led on_1                          off_0

reg[31:0] timer_cout;  //计数寄存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achieve timer++

    begin
    if(rst_n!=1)
        begin
        timer_cout<=32'd0;

        end
   else if(timer_cout==32'd49_999_999) //计数50_000_000次为1秒,时钟为50Mhz
       begin
       timer_cout<=32'd0;
       end
    else
        begin
        timer_cout<=timer_cout+32'd1;
        end
    end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1)
        begin
        led<=4'b1110;
        end
    else if((timer_cout==32'd49_999_999)&&(led_on==1))          //led_on==1开启移位功能
        begin
        if(led_dir==1)  // 右移
            begin
            led<={led[0],led[3:1]};  //0,3,2,1,0
            end                                                                //1,0,3,2
        else                                                                        //2,1,0,3
            begin
            led<={led[2:0],led[3]};//2,1,0,3//左移
            end                                                                //1,0,3,2,
        end                                                                        //0,3,2,1,
    end                                                                                //3,2,1,0
//3位按键程序
reg [20:1] 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1)
        begin
        cnt<=20'd0;
        end
    else
        begin
        cnt<=cnt+20'd1;
        end
    end

reg[2:0]low_sw;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low_sw <= 3'b111;
         end
    else if (cnt== 20'hfffff) //满20ms,将按键值锁存到寄存器low_sw中cnt == 20'hfffff
        begin
                low_sw <= {key_3,key_2,key_1};
        end
end

reg[2:0] low_sw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low_sw锁存到low_sw_r中
begin
     if (!rst_n)
     low_sw_r <= 3'b111;
    else
low_sw_r <= low_sw;

  end
  wire [2:0]led_ctrl = low_sw_r[2:0]&(~low_sw[2:0]);//////////////关键之处。
//判断键值与功能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led_on = 1'b0;
         led_dir = 1'b0;
     end
else
     begin
         if(led_ctrl[0]) led_on <= ~led_on;
         if(led_ctrl[1]) led_dir <= 1'b1;
         if(led_ctrl[2]) led_dir <= 1'b0;
     end

endmod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