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通过超声波测距的信息控制led的关闭和亮度,编程思路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1-03-26):
家人们,怎么通过超声波测距的信息控制led的关闭和亮度,编程思路该是怎样的?

网友A:
利用中断和定时器,发射超声波时同时计时,收到回波时停止计时,时间除2乘声速得到距离,要精确测距的话,对声速要做温度补偿。亮灯关灯不用说了,亮度要用PWM控制。

网友B:
先计算来回距离1mm的时间x,然后配置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间x,这样,定时器每中断一次就代表1mm距离。触发之后,测算高电平时间等于多少个x,就得到了测量距离。至于你要求多少mm亮灯 多少灭掉,那就你自己根据测距值来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中断和定时器,发射超声波时同时计时,收到回波时停止计时,时间除2乘声速得到距离,要精确测距的话, ...

测距和实际距离差距确实比较大,我没用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来回距离1mm的时间x,然后配置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间x,这样,定时器每中断一次就代表1mm距离。触发之后 ...

好的,多谢,我去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