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系统程序 求指导编程方法

楼主(2021-03-26):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利用外部中断进行数码管时钟的时间更改,并用矩阵键盘完成时间的输入 ,将时间改为23-59-50,,期间每当小时位发生变化,蜂鸣器发出三声提示音,流水灯全部点亮,(不能延误下一秒的时间变化)
矩阵键盘格式
0                1                2                3
4                5                6                7
8                9                x                x
左移        右移        确认        取消

求助大佬指导学习

网友A:
如果用外部中断做时钟源的话,可以用软件对时钟源计数,计算时间,切记:在中断中计数,在主循环中处理时间。至于什么时间鸣笛,只是个数字比较器的问题。矩阵键盘可以用反转法或扫描法,相对来说反转法简单代码少,这些百度一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