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动态数码管程序

楼主(2021-03-26):
各位大佬,为什么按下k3时候没有反应,如果把前面删了k3就可以正常使用,求大佬能指点一下使用芯片stc89c52
#include <REGX52.H>
sbit k1=P3^3;
sbit k2=P3^4;
sbit k3=P3^5;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while(x--)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nixie (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num)
{
switch(wei)
        {
                case  1:P2_0=0;P2_1=1;P2_2=1;P2_3=1;
                P0=table[num];
break;
                case  2:P2_0=1;P2_1=0;P2_2=1;P2_3=1;
                P0=table[num];
break;
                case  3:P2_0=1;P2_1=1;P2_2=0;P2_3=1;
                P0=table[num];
break;
                case  4:P2_0=1;P2_1=1;P2_2=1;P2_3=0;
                P0=table[num];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0)
{
Delay(50);
        if(k1==0)
        {
nixie(1,6);
                Delay(500);
nixie(2,6);
                Delay(500);
nixie(3,6);
                Delay(500);
nixie(4,6);
                Delay(500);

}
}
if(k2==0)
{
nixie(1,8);
                Delay(500);
nixie(2,8);
                Delay(500);
nixie(3,8);
                Delay(500);
nixie(4,8);
                Delay(500);
}
while(k2==0);
}
if(k3==0)
{
Delay(50);
if(k3==0)
{
nixie(1,1);
                Delay(5);
nixie(2,2);
                Delay(5);
nixie(3,3);
                Delay(5);
nixie(4,4);
                Delay(5);
}
}

}

网友A:
按键程序怎么样就不说了,关键是编译不过吧!

网友B:
楼主把代码花括号对对齐,你会发现k3已经在主循环while(1)之外成为弃儿了。

网友C(2022-03-04):
楼主这个编程习惯还需要规范呀!把代码的对应括号对对齐,自己先运行一下,错误比较明显:k3在主循环while(1)之外。我想你的本意是K3与K1和K2是并行进程。

网友D:
                while(k2==0);
                }
这两行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