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

楼主(2021-03-27):
大家帮我看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尤其是R3 R4 R5 Q2的作用和关系。

网友A:
这是防止负载短路或负载过大,保护MOS管电路。工作时,R3通过Q1接地,当负载短路或负载过大,只要负载端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约0.8V,R4/R5分压使Q2导通,使R3另一端电压上升,MOS管就截止。由于是电机负载,刚通电瞬间,电流较大,C1的作用就是使保护稍作延迟,不至于无法启动电机。

网友B:
很简单啊,Q1导通后,MOS也开始慢慢导通,电机和R4电压上升。电容C1通过Q2放电。电机功率增大。放电持续X时间。放电完毕,Q2断开。电机100%功率。

因为工作状态Q2是断开,如果三极管Q1断开。那么MOS管断开,电机没电(相当于导线)。Q2通过R4快速导通,让MOS管快速截止。

网友C:
1. 当K闭合,IO如果输出高电平,通过D1,R1,Q1的BE到地,Q1为NPN三极管(CE)导通,触发P型负电压MOS管导通,12V通过MOS给电机供电,电机运行。D2是反电动势二极管,电机放电时不会损坏其它元件。此时,R4上端是12V,Q2是PNP三极管,为截止状态。R3是限流,防止Q1电流过大而损坏。
2. 当K闭合,IO如果输出低电平,由于二极管的作用0V电压不同通过二极管到达Q1的基极,三极管Q1不会导通,又因为R2的作用,Q1的基极有负压,Q1更好的保持截止了,如果没有R2,三极管可能会被外界干扰,导致时不时导通,放大的状态,造成电机误动作。R6的作用也如此,不过它的对象是MOS而已。Q1不导通, P型MOS自然也是截止,此时电机停止。 对于Q2来说,电机就是一个导体,因此GND通过R4到达Q2基极,Q2导通,此时P型MOS被更有效的截止,由于R6的存在,显得这三极管也是那么点多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止负载短路或负载过大,保护MOS管电路。工作时,R3通过Q1接地,当负载短路或负载过大,只要负载端电 ...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存在一个逻辑操作先后问题:如果K先闭合,IO后送高电平,电机不会运转;相反IO先送高电平,K后闭合,电机才能运转,期间如果IO有低电平,K没有断开,即使IO再送高电平,电机也不能继续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Q1导通后,MOS也开始慢慢导通,电机和R4电压上升。电容C1通过Q2放电。电机功率增大。放电持续X时 ...

电容C1通过Q2放电,这个C1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当K闭合,IO如果输出高电平,通过D1,R1,Q1的BE到地,Q1为NPN三极管(CE)导通,触发P型负电压MOS管导通 ...

说的很对,但电容C1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当K闭合,IO如果输出高电平,通过D1,R1,Q1的BE到地,Q1为NPN三极管(CE)导通,触发P型负电压MOS管导通 ...

很详细,也很明白,但C1的作用没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详细,也很明白,但C1的作用没说?

2楼的回答你直接视而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回答你直接视而不见

不好意思,大意了,谢 谢 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