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T42B564做了个USB板子,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用HT42B564做了个USB板子,效果如图:

画好后嘉立创5元打了板子,如图:

实物也跟着出来了,元件自购自焊,但忘记拍照了。但插入电脑,使用正常,识别出来为输入设备。查了相关资料,要电脑上正常使用,就要编写DLL文件,与软件互通。好吧,各位高手有什么更容易方法或用途,让这块板子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1-03-27):
可以做很多跟上位机有关的比如电压显示,电流显示,温度显示等

网友B:
好像这个芯片公司提供了DLL。可以电脑上编程去读取这个,至于你要的发挥作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我看了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17329-1.html,好像明白了,就是这个芯片需要电脑上有对应程序来读取,虽然不用驱动,但是需要配合那个DLL来写接收哈发送的程序端,吗或者使用现成的试试,然后通过串口通信跟单片机通信,。就这样了,好像。唉,感觉有点鸡肋吗,毕竟一般51单片机的都有ch340驱动,用这个实现串口通信和程序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芯片公司提供了DLL。可以电脑上编程去读取这个,至于你要的发挥作用,就不太清楚了

谢谢。提醒了我要回娘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17329-1.html,好像明白了,就是这个芯片需要电脑上有对应 ...

对,这是立创发的文章

网友D(2021-06-09):
这个芯片在电脑上识别出来的名字是什么?是串口吗?

网友E:
楼主可以到这看看(自行替换点)——https://www点holtek点com点cn/search?key=HT42B564

网友F(2022-03-18):
那芯片谨慎使用,我也买了不少,不是驱不上,就是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