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用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时钟,有点小问题,希望解答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本人做了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钟,但是现在有点小问题最后有仿真图,下面一张图片显示效果,下面有仿真图,protues8.6版本的,和开发板上的电路图是一样的

预实现功能:
时钟24小时显示,按下K1,时钟会暂停,在时钟暂停的情况下,按下K2,可以调整小时,按下K3,可以调整分钟,按下K4,秒钟直接清零。

现实现效果:按下k1后只能显示一个数码管当先状况(大概意思就是只能显示一个数码管的当先状况,其他的数码管全是熄灭状态),其他的按键均可以实现功能,但是看不到时钟,分钟加的过程,也看不到秒针清零的过程,但是可以实现调整时分秒的功能
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有哪里不清楚,希望各位大神能帮我解答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sec,sec1=0,sec2=0;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Z=P1^5;//为了不让开发板的蜂鸣器响所以设置了一下,可以不用管BZ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
void button();
void init();
void button_int();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P3=0x0f;
init();

}
void button()
{
while(1)
{
if(P3!=0x0f)
{
  delay(10000);
  if(P3!=0x0f)
  {
   button_int();
   while(P3!=0x0f);
  }
  }
}
}

void button_int()
{
if(P3==0x0d)
{TR0=~TR0;}
if(TR0==0)
{
if(P3==0x0e)
{sec2++;
  if(sec2==24)
  {sec2=0;}}
if(P3==0x0b)
{sec1++;
  if(sec1==60)
  {sec1=0;}}
if(P3==0x07)
{sec=0;}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i++;
if(i>=1000)
{
  i=0;
  sec++;
  if(sec==60)
  {
   sec=0;
   sec1++;
   if(sec1==60)
   {
           sec1=0;
        sec2++;
        if(sec2==24)
        {
         sec2=0;
        }
   }
  }
}
  P0=0x00;
  display();
}

void init()
{
BZ=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EA=1;
TR0=1;
button();
while(1);
}
void display()
{
   switch(j)
  {
   case 0:P2=0x00;j++;P0=table[sec%10];break;
   case 1:P2=0x04;j++;P0=table[sec/10%10];break;
   case 2:P2=0x08;j++;P0=0x40;break;
   case 3:P2=0x0c;j++;P0=table[sec1%10];break;
   case 4:P2=0x10;j++;P0=table[sec1/10%10];break;
   case 5:P2=0x14;j++;P0=0x40;break;
   case 6:P2=0x18;j++;P0=table[sec2%10];break;
   case 7:P2=0x1c;j=0;P0=table[sec2/10%10];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A(2021-03-27):
1. 按键把定时器0都关闭了,数码管无法显示。
2. 最好加一个定时器刷新数码管。
代码太乱,我也只能随意改改了: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int i,j,sec,sec1=0,sec2=0;
  • sbit k1=P3^1;//停止或启动定时器
  • sbit k2=P3^0;//小时
  • sbit k3=P3^2;//分
  • sbit k4=P3^3;//秒
  • sbit BZ=P1^5;//为了不让开发板的蜂鸣器响所以设置了一下,可以不用管BZ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isplay();
  • void button();
  • void init();
  • void button_int();
  • unsigned char num = 0;
  • void delay(uint t)
  • {
  •         while(t--);
  • }
  • void main()
  • {
  •         P3=0x0f;//0000 1111
  •         init();
  •         while(1)
  •         {
  •
  •                 display();
  •                 if(P3!=0x0f)
  •                 {
  •                         delay(1000);
  •                         if(P3!=0x0f)
  •                         {
  •                                 button_int();
  •                                 display();
  •                                 while(P3!=0x0f);
  •                         }
  •                 }
  •                 delay(100);
  •                 P0=0x00;
  •         }
  • }
  • //a=10,b=11,c=12,d=13,e=14,f=15
  • void button_int()
  • {
  •         if(P3==0x0d)//0000 1101 - P3^1 - K1
  •         {
  •                 num = 2;
  •                 TR0=~TR0;
  •         }
  •         if(TR0==0)
  •         {
  •                 if(P3==0x0e)//0000 1110  - P3^0 - K2 - num = 2 - set sec2
  •                 {
  •                         num = 2;
  •                         sec2++;
  •                         if(sec2==24)
  •                         {
  •                                 sec2=0;
  •                         }
  •                 }
  •                 if(P3==0x0b)//0000 1011  - P3^2 - K3 - num = 3 - set sec1
  •                 {
  •                         num = 3;
  •                         sec1++;
  •                         if(sec1==60)
  •                         {
  •                                 sec1=0;
  •                         }
  •                 }
  •                 if(P3==0x07)//0000 0111  - P3^3 - K4 - num = 4 - set sec
  •                 {
  •                         num = 4;
  •                         sec=0;
  •                 }
  •         }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
  •         TH0=0xfc;
  •         TL0=0x67;
  •         i++;
  •         if(i>=1000)
  •         {
  •                 i=0;
  •                 sec++;
  •                 if(sec==60)
  •                 {
  •                         sec=0;
  •                         sec1++;
  •                         if(sec1==60)
  •                         {
  •                                 sec1=0;
  •                                 sec2++;
  •                                 if(sec2==24)
  •                                 {
  •                                         sec2=0;
  •                                 }
  •                         }
  •                 }
  •         }
  • }
  • void init()
  • {
  •         BZ=0;
  •         TMOD=0x01;
  •         TH0=0xfc;
  •         TL0=0x67;
  •         ET0=1;
  •         EA=1;
  •         TR0=1;
  • }
  • void display()
  • {
  •         if(TR0==0)
  •         {
  •                 if(num==4)//P3^3 - K4 - num = 4 - set sec
  •                 {
  •                         P2=0x00;P0=table[sec%10];delay(500);
  •                         P2=0x04;P0=table[sec/10%10];
  •                 }
  •                 if(num==3)//P3^2 - K3 - num = 3 - set sec1
  •                 {
  •                         P2=0x0c;P0=table[sec1%10];delay(500);
  •                         P2=0x10;P0=table[sec1/10%10];
  •                 }
  •                 if(num==2)//P3^0 - K2 - num = 2 - set sec2
  •                 {
  •                         P2=0x18;P0=table[sec2%10];delay(500);
  •                         P2=0x1c;P0=table[sec2/10%10];
  •                 }
  •         }else{
  •                 num = 0;
  •                 switch(j)
  •                 {
  •                         case 0:P2=0x00;j++;P0=table[sec%10];break;
  •                         case 1:P2=0x04;j++;P0=table[sec/10%10];break;
  •                         case 2:P2=0x08;j++;P0=0x40;break;
  •                         case 3:P2=0x0c;j++;P0=table[sec1%10];break;
  •                         case 4:P2=0x10;j++;P0=table[sec1/10%10];break;
  •                         case 5:P2=0x14;j++;P0=0x40;break;
  •                         case 6:P2=0x18;j++;P0=table[sec2%10];break;
  •                         case 7:P2=0x1c;j=0;P0=table[sec2/10%10];break;
  •                         default:break;
  •                 }
  •         }
  • }

网友A:
  • #include <REG51.H>//代码有点乱,我也只能随意改改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int i,j,sec,sec1=0,sec2=0;
  • sbit k1=P3^1;//停止或启动定时器
  • sbit k2=P3^0;//小时
  • sbit k3=P3^2;//分
  • sbit k4=P3^3;//秒
  • sbit BZ=P1^5;//为了不让开发板的蜂鸣器响所以设置了一下,可以不用管BZ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isplay();
  • void button();
  • void init();
  • void button_int();
  • unsigned char num = 0;
  • void delay(uint t)
  • {
  •         while(t--);
  • }
  • void main()
  • {
  •         P3=0x0f;//0000 1111
  •         init();
  •         while(1)
  •         {
  •
  •                 display();
  •                 if(P3!=0x0f)
  •                 {
  •                         delay(1000);
  •                         if(P3!=0x0f)
  •                         {
  •                                 button_int();
  •                                 display();
  •                                 while(P3!=0x0f);
  •                         }
  •                 }
  •                 delay(100);
  •                 P0=0x00;
  •         }
  • }
  • //a=10,b=11,c=12,d=13,e=14,f=15
  • void button_int()
  • {
  •         if(P3==0x0d)//0000 1101 - P3^1 - K1
  •         {
  •                 num = 2;
  •                 TR0=~TR0;
  •         }
  •         if(TR0==0)
  •         {
  •                 if(P3==0x0e)//0000 1110  - P3^0 - K2 - num = 2 - set sec2
  •                 {
  •                         num = 2;
  •                         sec2++;
  •                         if(sec2==24)
  •                         {
  •                                 sec2=0;
  •                         }
  •                 }
  •                 if(P3==0x0b)//0000 1011  - P3^2 - K3 - num = 3 - set sec1
  •                 {
  •                         num = 3;
  •                         sec1++;
  •                         if(sec1==60)
  •                         {
  •                                 sec1=0;
  •                         }
  •                 }
  •                 if(P3==0x07)//0000 0111  - P3^3 - K4 - num = 4 - set sec
  •                 {
  •                         num = 4;
  •                         sec=0;
  •                 }
  •         }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
  •         TH0=0xfc;
  •         TL0=0x67;
  •         i++;
  •         if(i>=1000)
  •         {
  •                 i=0;
  •                 sec++;
  •                 if(sec==60)
  •                 {
  •                         sec=0;
  •                         sec1++;
  •                         if(sec1==60)
  •                         {
  •                                 sec1=0;
  •                                 sec2++;
  •                                 if(sec2==24)
  •                                 {
  •                                         sec2=0;
  •                                 }
  •                         }
  •                 }
  •         }
  • }
  • void init()
  • {
  •         BZ=0;
  •         TMOD=0x01;
  •         TH0=0xfc;
  •         TL0=0x67;
  •         ET0=1;
  •         EA=1;
  •         TR0=1;
  • }
  • void display()
  • {
  •         if(TR0==0)
  •         {
  •                 if(num==4)//P3^3 - K4 - num = 4 - set sec
  •                 {
  •                         P2=0x00;P0=table[sec%10];delay(500);
  •                         P2=0x04;P0=table[sec/10%10];
  •                 }
  •                 if(num==3)//P3^2 - K3 - num = 3 - set sec1
  •                 {
  •                         P2=0x0c;P0=table[sec1%10];delay(500);
  •                         P2=0x10;P0=table[sec1/10%10];
  •                 }
  •                 if(num==2)//P3^0 - K2 - num = 2 - set sec2
  •                 {
  •                         P2=0x18;P0=table[sec2%10];delay(500);
  •                         P2=0x1c;P0=table[sec2/10%10];
  •                 }
  •         }else{
  •                 num = 0;
  •                 switch(j)
  •                 {
  •                         case 0:P2=0x00;j++;P0=table[sec%10];break;
  •                         case 1:P2=0x04;j++;P0=table[sec/10%10];break;
  •                         case 2:P2=0x08;j++;P0=0x40;break;
  •                         case 3:P2=0x0c;j++;P0=table[sec1%10];break;
  •                         case 4:P2=0x10;j++;P0=table[sec1/10%10];break;
  •                         case 5:P2=0x14;j++;P0=0x40;break;
  •                         case 6:P2=0x18;j++;P0=table[sec2%10];break;
  •                         case 7:P2=0x1c;j=0;P0=table[sec2/10%10];break;
  •                         default:break;
  •                 }
  •         }
  • }

网友B:
应该是在调整时钟的函数中没有更新屏显,注意:是调整后数据的显示刷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调整时钟的函数中没有更新屏显,注意:是调整后数据的显示刷新。

能不能提示一下怎么修改呢谢谢,因为最近一直在改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include //代码有点乱,我也只能随意改改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 ...

  • 其实可以直接说一下怎么改程序的

网友E:
    这个示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数码管时钟长短按调整点闪烁 闹钟38译码器

网友F:
    就是显示没有得到试试刷新嘛!你想一下怎么解决按下按键,立刻刷新程序的问题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就是显示没有得到试试刷新嘛!你想一下怎么解决按下按键,立刻刷新程序的问题就行了。

    刚才没看程序,根据你的描述做出了判断。现在看了一下发现你的程序根本无法实现按键功能。程序处于等待状态,如果不是因为显示函数放在中断中,显示功能都无法实现,太糟糕了。我不知道你为何等待,如果你非要这样写,那就把按键函数也放在中断中,这样至少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虽然这样并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刚才没看程序,根据你的描述做出了判断。现在看了一下发现你的程序根本无法实现按键功能。程序处于等待状 ...

    抱歉,没想到你把按键程序独立写成了一个循环函数。那么按键功能自然可以实现了,既然显示程序用了中断延时,就把按键程序也用中断延时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