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雨滴检测传感器部分程序

楼主(2021-03-27):
一、连线问题(MH-RD)
雨滴检测板与传感器相连(不分正负),传感器与开发板相连,记得vcc与gnd不要接反,不小心烧到一个了。
引脚D0是开关信号输出,检测有没有雨滴(0和1),本处接到PD5引脚
引脚A0是模拟电压输出,可以输出模拟电压,需要接到对应功能的引脚,本处接到PA1引脚二、主要源码
1、rain.h里的源码
#include "system.h"
#define RAIN_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rain_PORT,rain_PIN)//读红外的状态
#define rain_PORT GPIOC
#define rain_PIN GPIO_Pin_4
#define rain_RCC RCC_APB2Periph_GPIOC

2、rain.c里的源码,对rain.c文件中的PD5接收引脚进行初始化
void rain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ain_RC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ain_PIN;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rain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
3、最后,在main.c函数里面进行情况选择,简单的调试程序
int main()
{
        u8 i=0;
        u16 value=0;
        float vol;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115200);
        ADCx_Init();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

                if(i%50==0)
                {
                        value=Get_ADC_Value(ADC_Channel_1,20);
                        printf("检测AD值为:%d\r\n",value);
                        vol=(float)value*(3.3/4096);
                        printf("检测电压值为:%.2fV\r\n",vol);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5-06-09):
能看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