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eepom52.h"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a_a;
bit flag_300ms ;
bit flag_50ms ;
// 按键的IO变量的定义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zd_break_en,zd_break_value;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uchar menu_shudu = 20; //用来控制连加的速度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t_low = 10; //温度报警参数
uint s_high = 30,s_low = 10; //湿度报警参数
uchar flag_w_bj_en,flag_s_bj_en;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flag_clock; //温度报警变量
uchar flag_fuzi; //用做菜单内的初始化的
bit flag_key_b_en,flag_key_set_en; //按键蜂鸣器使能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 void delay_1ms(uint q)
// {
// uint i,j;
// for(i=0;i<q;i++)
// for(j=0;j<120;j++);
// }
//sbit dht11=P2^4;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把设置温度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wendu()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t_high);
byte_write(0x2002, t_low);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设置温度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shidu()
{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 s_high);
byte_write(0x2202, s_low);
byte_write(0x2255, a_a);
}
/******************把设置按键声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_key()
{
SectorErase(0x2400);
byte_write(0x2400, flag_key_set_en);
byte_write(0x24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om12()
{
t_high = byte_read(0x2000);
t_low = byte_read(0x2002);
s_high = byte_read(0x2200);
s_low = byte_read(0x2202);
flag_key_set_en = byte_read(0x2400);
a_a = byte_read(0x2255);
}
/**************开机自检eep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om()
{
read_eepom12();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OM
{
t_high = 30,t_low = 10;
s_high = 60,s_low = 10;
a_a = 1;
write_eepom_wendu();
write_eepom_shidu();
}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enu.h"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old = 0,key_value = 0;
P2 |= 0x0f;
if(key_new == 0)
{ //按键松开的时候做松手检测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5)
{
key_value = 0;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flag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
}
else
{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按键按下的时候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5)
{
key_value = 0;
key_new = 0;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使能
zd_break_value = 0; //自动退出设置界变量清零
flag_key_b_en = 1; //按键蜂鸣器使能
}
}
key_can = 20;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0;
key_old = 1;
zd_break_value = 0;
// flag_key_b_en = 1; //按键蜂鸣器使能
}
if((key_new == 0) && (key_old == 1))
{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write_sfm2(1,14,key_can);
}
key_old = key_new;
}
void dst11()
{
RH();
table_dht11[2] = U8T_data_H;
table_dht11[0] = U8RH_data_H;
}
/***************对应菜单内的处理函数**********************/
void menu_dis()
{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if(menu_1 == 0) //开始界面显示的内容
write_sfm2(2,10,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write_sfm2(2,4,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
if((menu_1 == 1) && (menu_2 != 0)) //显示的设置温度
{
write_sfm2(1,7,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
if((menu_1 == 2) && (menu_2 != 0)) //显示的设置温度
{
write_sfm2(1,7,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
if(((menu_1 > 0) && (menu_1 < 3)) && (menu_2 == 1))//对光标处理,要不然光标不会显示在正确的位置
{
write_com(0x80+0x44);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if(((menu_1 > 0) && (menu_1 < 3)) && (menu_2 == 2))
write_com(0x80+0x4b); //将光标移动到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value2;
if((table_dht11[0] <= s_low) || (table_dht11[0] >= s_high))
{
value1 ++; //消除湿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1 > 10)
flag_s_bj_en = 1; //湿度报警标志位
}
else if((table_dht11[0] > (s_low + 1)) || (table_dht11[0] < (s_high - 1)))
{
value1 ++; //消除湿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1 > 10)
flag_s_bj_en = 0; //温度取消报警时回差1%
}
else
value1 = 0;
if((table_dht11[2] <= t_low) || (table_dht11[2] >= t_high))
{
value2 ++; //消除温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2 > 10)
flag_w_bj_en = 1; //温度 报警标志位
}
}
else if((table_dht11[2] > (t_low + 1)) || (table_dht11[2] > (t_high - 1)))
{
value2 ++; //消除温度在边界时的干扰
if(value2 > 10)
flag_w_bj_en = 0; //温度取消报警时回差1度
}else
value2 = 0;
if(menu_1 == 0)
{
value ++; //用做报警的
if(value > 5)
value = 0;
if((flag_s_bj_en == 1) && (flag_w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wen shi du arlam");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if(flag_w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 wendu arlam ");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if(flag_s_bj_en == 1)
{
if(value < 3)
write_string(1,0," shidu arlam ");
else
write_string(1,0," ");
}else
write_string(1,0," DHT11 Kz System ");
}
if((flag_s_bj_en == 1) || (flag_w_bj_en == 1))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else
beep = 1;
}
/****************按键按下蜂鸣器响下**********************/
void key_beep()
{
static uint value;
if((flag_key_b_en == 1) && (flag_key_set_en == 1))
{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value ++;
if(value > 800)
{
value = 0;
flag_key_b_en = 0;
beep = 1;//关闭蜂鸣器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om(); //读eepom数据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menu(); //菜单变量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menu_dis(); //对应菜单内的处理函数
if(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程序
zd_break_value ++; //每300ms加一次
if(zd_break_value > 100) //30秒后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menu_1_break(); //第一级菜单退出函数
zd_break_en = 0;
zd_break_value = 0;
}
}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key_beep(); //按键声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flag_50ms = 1;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menu_shudu)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3)
{
flag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后连加大些
}
}
}
}
你试试我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