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数据都不能存入at24c02中?

楼主(2021-03-27):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里为什么数据都不能存入at24c02中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i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COL1 = P4^4;
sbit COL2 = P4^2;
sbit COL3 = P3^5;
sbit COL4 = P3^4;

bit flat,add,m=0,del,non=0;
u8 timer=0,key_val=0,n=0,mom=0;
u16 f=0,fre=0,cyl=0,vol=0,vh=20,vl=10;
u8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8 write_time[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u8 read_time[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u8 time[7]={0x55,0x59,0x23,0x01,0x02,0x03,0x12};
u8 seg[8];

void delay(u8 x)
{
  while(x--);
}

void select(u8 deat,u8 date)
{
  switch(deat)
        {
          case 4:COL3=0;P2=(P2&0x1f)|0x80;break;
                case 5:COL3=0;P2=(P2&0x1f)|0xa0;break;
                case 6:COL3=0;P2=(P2&0x1f)|0xc0;break;
                case 7:COL3=0;P2=(P2&0x1f)|0xe0;break;
        }
        P0 = date;
}

void close()
{
  select(4,0xff);
        select(5,0x00);
        select(6,0x00);
        select(7,0xff);
}

void ds1302_init()
{
  u8 i;
        Write_Ds1302_Byte(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Ds1302_Byte(write_time[i],time[i]);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15;
        AUXR |= 0x00;

        TH0 = 0xff;
        TL0 = 0xff;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ET0 = 1;
        ET1 = 1;
        TR0 = 1;
        TR1 = 1;
        EA = 1;
}

void timer0_() interrupt 1
{
        TH0 = 0xff;
        TL0 = 0xff;
  f++;
}

void timer1_() interrupt 3
{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timer++;
        if(!(timer%20)) flat=!flat;
}

void time_proc()
{
  u8 i;
        Write_Ds1302_Byte(0x8e,0x00);
        for(i=0;i<3;i++)
        {
          time[i]=Read_Ds1302_Byte(read_time[i]);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seg[0] = num[time[2]/16];
        seg[1] = num[time[2]%16];
        seg[2] = seg[5] = 0xbf;
        seg[3] = num[time[1]/16];
        seg[4] = num[time[1]%16];
        seg[6] = num[time[0]/16];
        seg[7] = num[time[0]%16];
}

void time_deal()
{
        u8 i;
        for(i=0;i<3;i++)
        time[i]=Read_Ds1302_Byte(read_time[i]);
        seg[0] = num[time[2]/16];
        seg[1] = num[time[2]%16];
        seg[2] = seg[5] = 0xbf;
        seg[3] = num[time[1]/16];
        seg[4] = num[time[1]%16];
        seg[6] = num[time[0]/16];
        seg[7] = num[time[0]%16];
  if(flat)
        {
                n%=3;
                seg[7-n*3]=0xff;
          seg[7-n*3-1]=0xff;
        }
        if(add)
        {
          add=0;
                n%=3;
                time[n]++;
                if((time[n]&0x0f)>9) time[n]+=6;
                if((time[n]>0x59)&&(n<2)) time[n]=0x00;
                else if((time[n]>0x23)&&(n==2)) time[n]=0x00;
                Write_Ds1302_Byte(0x8e,0x00);
          for(i=0;i<3;i++)
           {
            Write_Ds1302_Byte(write_time[i],time[i]);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
        if(del)
        {
          del=0;
                n%=3;
                if(((time[n]&0x0f)==0)&&(time[n]!=0)) time[n]= time[n]-0x10+0x09;
                else if((time[n]==0)&&(n<2)) time[n]=0x59;
                else if((time[n]==0)&&(n==2)) time[n]=0x23;
                else time[n]--;
                Write_Ds1302_Byte(0x8e,0x00);
          for(i=0;i<3;i++)
          {
            Write_Ds1302_Byte(write_time[i],time[i]);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
}

void vol_proc()
{
  vol=read_date(0x90,0x03);
        vol=vol/5.1;
        seg[0]=seg[2]=0xbf;
        seg[1]=num[1];
        seg[3]=0xff;
        seg[4]=num[vol%100/10];
        seg[5]=num[vol%10];
        seg[6]=num[0];
        seg[7]=num[0];
}

void vol_deal()
{
        vh=at24c02read(0x09);
        vl=at24c02read(0x0b);
  seg[0]=num[vh/10];
        seg[1]=num[vh%10];
        seg[2]=num[0];
        seg[3]=num[0];
        seg[4]=num[vl/10];
        seg[5]=num[vl%10];
        seg[6]=num[0];
        seg[7]=num[0];
        if(flat)
        {
                n%=2;
          seg[n*4]=0xff;
                seg[n*4+1]=0xff;
                seg[n*4+2]=0xff;
                seg[n*4+3]=0xff;
        }
        if(add)
        {
          add=0;
                if(!n)
                  vh+=5;
                else
                        vl+=5;
                if(vh>=50) vh=50;
                if(vl>=50) vl=50;
        }

        if(del)
        {
          del=0;
                if(!n)
                        vh-=5;
                else
                        vl-=5;
                if(vh==0) vh=0;
                if(vl==0) vl=0;
        }
        write_date(0x09,vh);
  write_date(0x0b,vl);
}

void fre_proc()
{
        TR0=1;
        TR1=1;
        if(timer>=20)
{
   timer%=20;
         fre=f;
         f=0;
}

if(fre>=20000) fre=20000;
if(fre<=500) fre=500;

seg[0]=seg[2]=0xbf;
seg[1]=num[2];
seg[3]=num[fre/10000];
seg[4]=num[fre%10000/1000];
seg[5]=num[fre%1000/100];
seg[6]=num[fre%100/10];
seg[7]=num[fre%10];
}

void cyl_proc()
{
        float cy;

        TR0=1;TR1=1;
if(timer>20)
{
   timer%=20;
         fre = f;
         f=0;
}

if(fre>=20000) fre=20000;
if(fre<=500) fre=500;

cy=1.0/fre;
cyl=cy*1000*1000;

seg[0]=seg[2]=0xbf;
seg[1]=num[2];
seg[3]=num[cyl/10000];
seg[4]=num[cyl%10000/1000];
seg[5]=num[cyl%1000/100];
seg[6]=num[cyl%100/10];
seg[7]=num[cyl%10];
}

void timer_proc()
{
  u8 timed[3];
        time[0]=at24c02read(0x03);
        time[1]=at24c02read(0x05);
        time[2]=at24c02read(0x07);

        seg[0]=num[timed[2]/16];
        seg[1]=num[timed[2]%16];
        seg[2]=seg[5]=0xbf;
        seg[3]=num[timed[1]/16];
        seg[4]=num[timed[1]%16];
        seg[6]=num[timed[0]/16];
        seg[7]=num[timed[0]%16];
}

void lei_proc()
{
  u8 lei;

        lei = at24c02read(0x01);

        seg[0]=seg[1]=seg[2]=seg[3]=seg[4]=seg[5]=0xff;
        seg[6]=num[0];
        seg[7]=num[lei];
}

void key_proc()
{
  u8 key;

        P3=0x0f;
        COL1=0;COL2=1;
        COL3=1;COL4=1;
        key = P3&0x0f;
        if(key!=0x0f)
                key |= 0x70;
        else
        {
          COL1=1;COL2=0;
                key = P3&0x0f;
                if(key!=0x0f)
                        key |= 0xb0;
                else
                {
                  COL2=1;COL3=0;
                key = P3&0x0f;
                if(key!=0x0f)
                        key |= 0xd0;
                else
                {
                 COL3=1;COL4=0;
                        key = P3&0x0f;
                        if(key!=0x0f)
                                key |= 0xe0;
                        else
                                COL4=1;
                }
                }
        }

        switch(key)
        {
          case 0x77:key_val=4;break;
                case 0x7b:key_val=5;break;
                case 0x7d:key_val=6;break;
                case 0x7e:key_val=7;break;
                case 0xbb:key_val=9;break;
                case 0xbd:key_val=10;break;
                case 0xbe:key_val=11;break;
                default:key_val=0;
        }
}

void seg_proc()
{
  select(6,0x01);select(7,seg[0]);delay(1000);
        select(6,0x02);select(7,seg[1]);delay(1000);
        select(6,0x04);select(7,seg[2]);delay(1000);
        select(6,0x08);select(7,seg[3]);delay(1000);
        select(6,0x10);select(7,seg[4]);delay(1000);
        select(6,0x20);select(7,seg[5]);delay(1000);
        select(6,0x40);select(7,seg[6]);delay(1000);
        select(6,0x80);select(7,seg[7]);delay(1000);
        close();
}

void mom_proc()
{
  if((vol>vh)||(vol<vl))
        {
                if(vol>vh)
                {write_date(0x01,1);delay(5000);}
          else if(vol<vl)
                {write_date(0x01,0);delay(5000);}

                write_date(0x03,time[0]);delay(5000);
                write_date(0x05,time[1]);delay(5000);
                write_date(0x07,time[2]);delay(5000);
        }
        key_proc();
        if(key_val==11)
        {
         add=1;
                while(key_val==11)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10)
        {
         del=1;
                while(key_val==10)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9)
        {
          mom=3;
                m=0;
                while(key_val==9)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7)
        {
          mom=0;
                non=0;
                n=2;
                while(key_val==7)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6)
        {
          mom=1;
                non=0;
                n=1;
                while(key_val==6)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5)
        {
          mom=2;
                m=0;
                while(key_val==5)
                {
                        key_proc();
                  seg_proc();
                }
        }
        if(key_val==4)
        {
                m=!m;
                non=1;
                n++;
                while(key_val==4)
                {
                        key_proc();
                  seg_proc();
                }
        }
}

void main()
{
        timer_init();
        ds1302_init();
   close();
        vh=at24c02read(0x09);
        vl=at24c02read(0x0b);
        while(1)
        {
                mom_proc();
                if((!mom)&&(non))
                {
                  time_deal();
                        seg_proc();
                }
                else if((!mom)&&(!non))
                {
                  time_proc();
                        seg_proc();
                }
                else if((mom==1)&&(non))
                {
                  vol_deal();
                        seg_proc();
                }
                else if((mom==1)&&(!non))
                {
                  vol_proc();
                        seg_proc();
                }
                else if((mom==2)&&(m))
                {
                  cyl_proc();
                        seg_proc();
                }
                else if((mom==2)&&(!m))
                {
                  fre_proc();
                        seg_proc();
                }
                else if((mom==3)&&(m))
                {
                  timer_proc();
                        seg_proc();
                }
                else if((mom==3)&&(!m))
                {
                  lei_proc();
                        seg_proc();
                }
        }
}

#include "iic.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ELAY_TIME 5

#define SlaveAddrW 0xA0
#define SlaveAddrR 0xA1

sbit SDA = P2^1;
sbit SCL = P2^0;

void IIC_Delay(unsigned char i)
{
    do{_nop_();}
    while(i--);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DA = 0;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DA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void IIC_SendAck(bit ackbit)
{
    SCL = 0;
    SDA = ackbit;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SDA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bit IIC_WaitAck(void)
{
    bit ackbit;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ackbit = SDA;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return ackbit;
}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if(by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byt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SCL  = 0;
}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da;
    for(i=0; i<8; i++)
    {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da <<= 1;
        if(SDA) da |= 1;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
    return da;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eet,unsigned char date)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eet);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ate);
        IIC_SendAck(1);
        IIC_Stop();
}

unsigned char read_date(unsigned char deat,unsigned char deet)
{

        unsigned char date;
  IIC_Start();
        IIC_SendByte(deat);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eet);
        IIC_Wait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Byte(deat+1);
        IIC_WaitAck();
        date = IIC_RecByte();
//        IIC_SendAck(1);
        IIC_Stop();
        return date;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deet)
{
  unsigned char dat;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eet);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1);
        IIC_WaitAck();
        dat=IIC_RecByte();
//        IIC_SendAck(0);
        IIC_Stop();

        return dat;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K=P1^7;
sbit SDA=P2^3;
sbit RST = P1^3;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SCK=0;
                SDA=temp&0x01;
                temp>>=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address);
         Write_Ds1302(dat);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_Byte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address);
         for (i=0;i<8;i++)
         {
                SCK=0;
                temp>>=1;
                 if(SDA)
                 temp|=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 (temp);
}

网友A:
如果有人读并且试你这个700多行程序并且告诉你答案,那么大概率是有现成的和你一样的硬件也同程度并同样学习到这里并且同样用一个母板......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