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中operating os后面是none,且是灰色的,不可选

楼主(2021-03-27):
keil5 中operating os后面是none,且是灰色的,不可选
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难道是因为没破解好吗?各位的keil5.34版本有破解么?谢谢!

网友A:
可能你没装OS附件吧 它那意思是如果系统里有OS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 没装就没有 就没得选了

楼主:
os  pack装了,但是怎么配置运行环境。

楼主:
这个环境,您会配置么?我越配置,越乱。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