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画点函数折腾了好几个星期了

楼主(2021-03-27):
我已经被这家伙折腾了好几个星期了!谁让OLED是8个点连在一起的呢?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一下?我快要被闷死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OLED是在某1个宝上买的0.96寸双色屏IIC接口

网友A:
建议直接买模块,用起来比较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模块,用起来比较友好

我买的是模块啊,已经做好PCB板了

网友B:
不是有例程吗  看着理解一下  网上也有介绍怎么打点的帖子吧

网友C:
搜索我的名字搜一下

网友D:
τ 宝上买串口屏,好用,不需要自己研究。很成熟的屏建议可以玩玩

网友E:
是因为Y轴为一个字节数据而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如果是的话,这个需要用单片机的RAM建立独立缓存实现  读-修改-写 。因为这种屏没有独立缓存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Y轴为一个字节数据而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如果是的话,这个需要用单片机的RAM建立独立缓存实现  读-修 ...

是的,只是我听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τ 宝上买串口屏,好用,不需要自己研究。很成熟的屏建议可以玩玩

请推荐一个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我听不大懂

是不懂缓存怎么用吗?还是不懂怎么与屏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很简单,单片机ram中开辟128*64---1k字节的缓存,将数据写入缓存,再将缓存中的数据刷到屏幕上就行了。
这时如果需要画点就容易了,只需要将点画到缓存中。
画点时,先确定坐标,然后读出缓存中对应坐标的数据,再将点换算为字节(Y轴已字节为单位)与上(写0)或者或上(写1)读出的数据,最后将新数据重新写入对应坐标。
缓存被更改后重新刷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