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如何判断正反馈与负反馈?

楼主(2021-03-27):
若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从同一输入端进入放大器,则瞬时极性相同为正反馈,相反为负反馈。当从不同输入端进入时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A:
同相端从输出传过来的信号为正反馈,传入反相端的为负反馈

网友B:
输入信号在增加瞬间,通过反馈引入到输入端的信号在减小,负反馈,相反则是正反馈!

网友C:
正负反馈的判断一般采用瞬时极性法。瞬时极性法的基本思路是先假设输入信号在某一时刻对地的瞬时极性,然后根据各级放大电路的组态逐级推出电路中各点电位的瞬时极性和各相关支路电流的瞬时流向,直至推出反馈信号的瞬时极性或方向,选取包含输入信号、反馈信号、净输入信号这三个量的回路或节点进行比较综合,最后看引入反馈后对净输入量的影响。与未引入反馈时(未引入反馈时,基本放大器的输入就是外加的输入信号)相比,若引入反馈后使净输入量减小,则为负反馈;反之若引入反馈后使净输入量增大,则为正反馈。

网友D:
用最简单的方法,最直观的方法,符号法,一个基本电路先分清输入和输出端,+出反馈到+入,就是正反馈,+出反馈到-入,就是负反馈;反之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