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红外遥控器控制单片机的复位键?

楼主(2021-03-2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如何通过红外遥控器控制单片机的复位键
或者实现调转程序

网友A:
控制一个三极管把复位脚拉低。芯片就复位了

网友B:
用一个小单片机,接收红外信号,控制三极管拉低复位引脚。

网友C:
用单片机检测对应键值,来执行软复位多方便
51单片机直接操作IAP_CONT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