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cd汉字显示屏如何通过按键切换滚动汉字?求思路

楼主(2021-03-28):
求思路,通过按键切换滚动汉字

网友A:
在51hei搜索栏输入"滚动"即可找到例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9692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1hei搜索栏输入"滚动"即可找到例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96920-1.html

通过按键控制呢

网友A:
加入相关的按键控制代码即可,你看看大家是这么做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96919-1.html

网友B:
按键按下后,当前行清掉,再重新写入其他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