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

楼主:
一、系统基本功能
本文介绍与总结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模块与L298N电机的控制,本系统仿真可以对SR04超声波传感器模块的仿真,能够将测得的距离进行显示,为了能够模拟小车的实际运动,则设置一个目标值(相当于障碍),通过距离差值(即小车与障碍之间的距离差)来控制电机,使得进行相应的运行,从而达到壁障的效果。
二、系统基本要求
1、使用HC-SR04超声波传感器模块测量距离。
2、使用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实时测量距离,设置的目标值以及小车与障碍的差距值。
3、使用L298N电机驱动,驱动两个电机运转,通过差值控制小车运行。
4、设置两个按键,可以直接对目标值进行修改。
四、系统提高方向
(1)能够指导实物玩家做出实物,本人也很渴望做出实物;
(2)在仿真方面,可以使用其他电机,本人使用L298N是因为对L298N进行学习,并且小车实物的控制电机都会选用,如果使用其他电机,可以仿真通过差值的大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加速,减速,停止的效果,使仿真更有意义;
(3)另外,系统仿真可以集循迹与测距两大功能与一身,丰富功能,提高学习难度。
五、部分代码
/**********************************************************
          智能小车控制系统
************************************************************/
/**********************************************************
HY-SRF05该模块的检测距离范围在手册上写的为:2cm-450cm,精度在3cm
其实这个精度也取决于单片机的晶振。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引脚定义
************************************************************/
sbit RS=P3^2;   //1602 写数据与写命令选择端口
sbit RW=P3^3;   //1602 读与写选择端, RW=0为写模式
sbit EN=P3^4;   // 使能引脚,给 EN一个高脉冲,将数据送入液晶控制器,完成写操作
sbit EC=P2^1;
sbit TR=P2^0;
sbit L293D_IN1=P1^0;
sbit L293D_IN2=P1^1;
sbit L293D_IN3=P1^2;
sbit L293D_IN4=P1^3;
sbit K2=P1^5;//预设值增加按钮
sbit K3=P1^6;//预设值减小按钮
uint set=100;//预设值定为100
uint S;//保存超声波距离
uint M;//差值

网友A(2021-04-13):
请问有完整一点的吗?proteus版本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