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不够怎么办

楼主(2021-03-28):
(无正文)

网友A:
IO不够外拓,这个要看做什么功能,如38译码,销存,这些。

网友B:
你可以用595,只用三个IO

网友C:
用接入少的芯片,比如38译码器之类的

网友D:
很多单片机都有  74HC595, 74HC138, 也有CD4511这些类似芯片, 当然还有很多这种芯片, 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E:
38译码是最常用的了。

网友F:
加入锁存器或者其他扩展芯片比如74hc573,245都可以

网友G:
换个不同封装的

网友H:
串行转并口,例如MCP23017模块是一款IIC 16位I/O口扩展器,应该够用的吧,不过比起直接换用IO多点的单片机方便。

网友I:
用拓展模块595芯片

网友J:
考虑成本的话,如果可行,建议考虑io端口复用。

网友K:
最简单的采用38译码器拓展

网友L:
并口改为串口,可以用iic一些单总线通信协议扩展

网友M:
只差1两个的话,端口复用吧,多的只能加595、138之类的。

网友N:
看做什么用,输入输出各不一样,输出可以选串入并出等芯片,如74HC595,输入可找一些专用的芯片,如TM1628,这种输入输出都可以扩充,如果是访问多个芯片切换,可以用74HC373或者74HC245等。

网友O:
595使用最方便

网友P:
有很多,8155,8255芯片都可以,还有他们说个74HC类的芯片,看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