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汉字显示屏 无法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21-03-28):
想加按键控制文字显示、滚动、切换等,小白求指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
#define LCDCol_Add     0x40
#define Start_Line     0xC0

#define data_ora P0
sbit LCDMcs=P2^4 ;
sbit LCDScs=P2^3 ;
sbit LCDDi=P2^2 ;
sbit LCDRW=P2^1 ;
sbit LCDEnable=P2^0 ;

sbit key1=P2^5;
sbit key2=P2^6;
sbit key3=P2^7;

uchar code hz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
      0x48,0x48,0x48,0xFC,0x08,0x00,0x00,0x00,
      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3F,0x42,
      0x42,0x42,0x42,0x47,0x40,0x70,0x00,0x00,

0x80,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E2,
      0xA2,0x92,0x8A,0x86,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4,0x24,0x24,0xA4,0xFE,0xA3,0x22,0x00,
      0x24,0x48,0x00,0xFF,0x00,0x80,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FF,0x00,0x01,0x02,
      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1,0x00,

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88,0x88,
      0x88,0xFF,0x88,0x88,0x8C,0x08,0x00,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1,0x46,
      0x28,0x10,0x28,0x26,0x41,0xC0,0x4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7F,
      0xA0,0x20,0x20,0x20,0x20,0x30,0x20,0x00,
      0x00,0x4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
      0x01,0x06,0x08,0x10,0x20,0x60,0x20,0x00,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
      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
      0x06,0x05,0x04,0x04,0x04,0x06,0x0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hz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FF,
      0x08,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
      0x00,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FF,
      0x01,0x01,0x01,0x01,0x01,0x03,0x00,0x00,

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
      0x00,0x7F,0x20,0x20,0x20,0x20,0x20,0x3F,
      0x20,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
      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
      0x06,0x05,0x04,0x04,0x04,0x06,0x04,0x00,

0x00,0xFE,0x22,0x5A,0x96,0x0C,0x24,0x24,
      0x25,0x26,0x24,0x34,0xA4,0x14,0x0C,0x00,
      0x00,0xFF,0x04,0x08,0x87,0x81,0x41,0x31,
      0x0F,0x01,0x3F,0x41,0x41,0x41,0x7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hz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24,0xA4,0xA4,0xBF,0xA4,0xE4,
      0xA4,0xBF,0xA4,0xE6,0xA4,0x30,0x20,0x00,
      0x00,0x80,0x80,0x5F,0x4A,0x2A,0x0A,0x0F,
      0x0A,0x2A,0x2A,0x4F,0x40,0x80,0x00,0x00,

0x00,0xFC,0x04,0x04,0xFE,0x04,0x00,0xE2,
      0x2C,0x20,0x3F,0x20,0x28,0xF6,0x20,0x00,
      0x00,0x1F,0x08,0x08,0x1F,0x00,0x00,0xFF,
      0x09,0x09,0x09,0x49,0x89,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4,0x0C,0x18,0x38,0x38,0x3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2,0xE2,0x22,0x22,0x3F,0x82,0x80,0xFF,
      0x80,0xA0,0x90,0x88,0x86,0xC0,0x80,0x00,
      0x00,0x43,0x82,0x42,0x3E,0x00,0x00,0xFF,
      0x40,0x23,0x0C,0x10,0x20,0x60,0x20,0x00,

                        0x10,0x22,0x64,0x0C,0xC0,0x44,0x54,0x54,
      0x54,0x7F,0x54,0x54,0xD6,0x44,0x40,0x00,
      0x04,0x04,0xFE,0x01,0x00,0x00,0xFF,0x15,
      0x15,0x15,0x55,0x95,0x7F,0x01,0x00,0x00,

                        0x10,0x0C,0x04,0x55,0xD5,0x55,0x05,0x7F,
      0x05,0x55,0xD5,0x55,0x04,0x14,0x0C,0x00,
      0x00,0x22,0x12,0x0A,0xFF,0x0A,0x12,0x20,
      0x12,0x0A,0xFF,0x0A,0x13,0x32,0x1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hz4[]=
{

0x00,0x00,0xF8,0x49,0x4A,0x4C,0x48,0xF8,
      0x48,0x4C,0x4A,0x49,0xFC,0x08,0x00,0x00,
      0x10,0x10,0x17,0x12,0x12,0x12,0x12,0xFF,
      0x12,0x12,0x12,0x12,0x13,0x18,0x10,0x00,

0x00,0x00,0xFE,0x20,0x20,0x20,0x20,0x20,
      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20,0x00,
      0x80,0x40,0x3F,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FC,
      0x04,0x04,0x04,0xFE,0x04,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80,0x41,0x20,0x1F,
      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0,0x00,

0x00,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
      0x92,0x92,0x92,0xFF,0x02,0x00,0x00,0x00,
      0x40,0x42,0x44,0x4D,0x40,0x7F,0x40,0x40,
      0x40,0x7F,0x40,0x49,0x44,0x66,0x40,0x00,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C2,
      0x42,0x42,0x42,0x43,0x42,0x60,0x4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6,0x40,0x80,0x7F,
      0x00,0x00,0x02,0x04,0x0C,0x18,0x00,0x00,

0x00,0x00,0xFE,0x12,0x92,0x92,0xB2,0xD2,
      0x92,0xD2,0xB2,0x92,0xDF,0x82,0x00,0x00,
      0x40,0x20,0x1F,0x04,0x84,0x44,0x3F,0x04,
      0x04,0x04,0xFF,0x04,0x04,0x06,0x04,0x00,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A0,0x9F,
      0x81,0x81,0x81,0x9F,0xA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7F,0xA0,0x90,0x40,0x43,
      0x2C,0x10,0x28,0x26,0x41,0xC0,0x40,0x00,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40,0x40,
      0x40,0xFF,0x40,0x40,0x40,0x60,0x4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8,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LCDdelay(uchar x)
{

   int d;
   uchar y;
   for(y=0;y<x;y++)
   for(d=0;d<10;d++);
}

void CheckState()
{
   uchar dat,DATA;
   LCDDi=0;
   LCDRW=1;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LCDdelay(1);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
    while(!(dat==0x00));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code)
{
    CheckState();
        LCDDi=0;
        LCDRW=0;
        P1=cmdcode;
        LCDdelay(1);
        LCDEnable=1;
        LCDdelay(1);
        LCDEnabl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
        LCDDi=1;
        LCDRW=0;
        P1=LCDDispdata;
        LCDdelay(1);
        LCDEnable=1;
        LCDdelay(1);
        LCDEnable=0;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
        LCDMcs=1;
        LCDScs=1;
        LCDdelay(1);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void Clr_Scr()
{
        uchar j,k;
        LCDMcs=0;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
        {
                write_com(Page_Add+k);
                  for(j=0;j<64;j++)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
                }
        }
}

Disp(uchar page,uchar column, uchar code *word)
{
uchar i;
//×ó
LCDMcs=0;
LCDScs=1;
//é?°?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0;i<16;i++)
write_data(word[i]);
for(i=32;i<48;i++)
write_data(word[i]);
for(i=64;i<80;i++)
write_data(word[i]);
for(i=96;i<112;i++)
write_data(word[i]);
//??°?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16;i<32;i++)
write_data(word[i]);
for(i=48;i<64;i++)
write_data(word[i]);
for(i=80;i<96;i++)
write_data(word[i]);
for(i=112;i<128;i++)
write_data(word[i]);
//óò
LCDMcs=1;
LCDScs=0;
//é?°?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
for(i=128;i<144;i++)
write_data(word[i]);
for(i=160;i<176;i++)
write_data(word[i]);
for(i=192;i<208;i++)
write_data(word[i]);
for(i=224;i<240;i++)
write_data(word[i]);
//??°?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
for(i=144;i<160;i++)
write_data(word[i]);
for(i=176;i<192;i++)
write_data(word[i]);
for(i=208;i<224;i++)
write_data(word[i]);
for(i=240;i<250;i++)
write_data(word[i]);
}

void main()
{
uint k=0;
        init_lcd();
        Clr_Scr();
     k=0;
      for(k=0xc0;k<0xff;k++)
        {
                 Disp(0,0,hz1);
                 Disp(2,0,hz2);
                 Disp(4,0,hz3);
                 Disp(6,0,hz4);
         LCDMcs=0;
         LCDScs=0;
                 write_com(k);
                 LCDdelay(2);

        }
while(1)
    {

        }
}

网友A:
本坛找个现成时钟的先读懂,然后就全知道了,然后不断试直到明白了......

网友B:
先找一个例程,然后再对比看问题

网友C:
数据接在P1脚,这里10.#define data_ora P0的P0不对吧!

网友D:
其实,我就想问问,你这代码编译通过了吗?

网友D:
CheckState() 这个函数,是判断LCD的BUSY吗?

网友E:
先删除多余代码,能显示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