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蓝牙电子琴+音乐盒的问题

楼主:
如图,小弟目前可以实现了第2、3个功能,但是最后做独立按键控制音乐盒的播放暂停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我个人的想法是创建一个标志位start,通过判断start是否==1;来决定能不能进入主程序

但是当我烧录进单片机的时候,摁下按键单片机无反应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佬们,如何实现按键控制蓝牙音乐盒的播放和暂停。。。。
(详细代码在下面的压缩文件里。。。)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A(2021-03-28):
写错了,第二个应该是key_star的,刚才修改的时候不小心改了。

网友A:
不过就算改成key_star,按键一样无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第二个应该是key_star的,刚才修改的时候不小心改了。

不过就算改成key_star,按键一样无反应,应该是逻辑问题。。。

网友B:
while都改成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