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搭建晶振该选择有源还是无源?电容要多大的?

楼主:
查看数: 2800 | 评论数: 8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1-3-28 18:50

正文摘要:

各位大佬,我是照STC官网下载的手册电路图做的 芯片型号为:stc89c52rc晶振该选择有源还是无源? 如下图,C6和R2大小该是多大阿?上面没有标

网友A(2021-03-29):
12M无源晶振, 20pf电容x2 就OK了

网友B:
stc89c52rc 不能太大,20M以内比较稳定
官方默认是:12M或11.0592M

网友C:
有源的更加稳定

网友D:
c6旁边标着104呢,r2可以省略不装  c2、c3 30p左右就行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有源的较好,工作稳定,缺点是成本稍高。无源的晶振的补偿电容要根据晶振的手册选择。

网友G:
电容 22 pf 电阻1M

网友H:
晶振 无源 最好是30或者32M   电容25pf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