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强悍的单片机OLED函数,还可以显示数码管字体

楼主(2021-03-28):
以下是我从网上找的函数,东拼西凑起来的。还可以显示数码管字体哦!
OLED驱动函数:

#include "codetab.h"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SCL接P1^3
// SDA接P1^2
// ------------------------------------------------------------

sbit SCL1 =P1^4; //串行时钟
sbit SDA1 =P1^3;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OLED驱动程序用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1 = high;
   SDA1 = high;
   SDA1 = low;
   SCL1 = low;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1 = low;
   SDA1 = low;
   SCL1 = high;
   SDA1 = high;
}

/**********************************************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SDA1=high;
                else
                        SDA1=low;
                SCL1=high;
                SCL1=low;
                IIC_Byte<<=1;
        }
        SDA1=1;
        SCL1=1;
        SCL1=0;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OLED写命令************************************/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全屏显示*/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bmp_dat);
        }
}
/*********************OLED复位************************************/
void OLE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0);
        }
}
/*清屏——慢*/
void OLED_CLSX(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delay(300);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0);
        }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N(void)
// Calls          :
// Parameters     : none
// Description    :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
void OLED_ON(void)
{
        OLED_WrCmd(0X8D);  //设置电荷泵
        OLED_WrCmd(0X14);  //开启电荷泵
        OLED_WrCmd(0XAF);  //OLED唤醒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FF(void)
// Calls          :
// Parameters     : none
// Description    :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
void OLED_OFF(void)
{
        OLED_WrCmd(0X8D);  //设置电荷泵
        OLED_WrCmd(0X10);  //关闭电荷泵
        OLED_WrCmd(0XAE);  //OLED休眠
}
/*调节亮度(Brightness取值0x00~0xff)*/
void OLED_Brightnes(unsigned char Brightness)
{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Brightness);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500);//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OLED_WrCmd(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void OLE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显示数码管字体(10是冒号,11是不显示)*/
void OLED_P16x32Ch(unsigned 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a;
        switch(N)
        {
            case(0):a=0;break;
                case(1):a=2;break;
                case(2):a=4;break;
                case(3):a=6;break;
                case(4):a=8;break;
                case(5):a=10;break;
                case(6):a=12;break;
                case(7):a=14;break;
                case(8):a=16;break;
                case(9):a=18;break;
                case(10):a=20;break;
                case(11):a=22;break;
        }
          OLED_P16x16Ch(x, y, a);
        switch(N)
        {
            case(0):a=1;break;
                case(1):a=3;break;
                case(2):a=5;break;
                case(3):a=7;break;
                case(4):a=9;break;
                case(5):a=11;break;
                case(6):a=13;break;
                case(7):a=15;break;
                case(8):a=17;break;
                case(9):a=19;break;
                case(10):a=21;break;
                case(11):a=23;break;
        }
        OLED_P16x16Ch(x, y+2, a);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y0,x1,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Dat(BMP[j++]);
            }
        }
}

字库:

//#include "reg52.h"
/***************************16*16的点阵字体取模方式:共阴——列行式——逆向输出*********/
/****************************************8*16的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F16x16[] =
{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SMG1

0x00,0x00,0x00,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00,0x00,0x00,//SMG2

0x00,0x00,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0x00,
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0x00,
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SMG3

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SMG4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5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6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SMG7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8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9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sm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F:\产品开发\3_小手表\CX\图片取模\SMG8.BMP0,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A0,0x9E,0x82,0x82,0x82,0x9E,0xA0,0x20,0x20,0x00,
0x00,0x00,0x00,0x3F,0x90,0x88,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41,0x80,0x80,0x00,//设26,

0x00,0x17,0x15,0xD5,0x55,0x57,0x55,0x7D,0x55,0x57,0x55,0xD5,0x15,0x17,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7F,0x40,0x40,0x40,0x00,//置27,

0x00,0x00,0x00,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0x00,//日28,

0x00,0x00,0xFE,0x02,0x42,0x42,0x42,0x42,0xFA,0x42,0x42,0x42,0x42,0xC2,0x02,0x00,
0x80,0x60,0x1F,0x80,0x40,0x20,0x18,0x06,0x01,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历29,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9,0x49,0x49,0x49,0x49,0x49,0xF9,0x00,0x00,//信30,

0x00,0x00,0x00,0xFC,0x54,0x54,0x56,0x55,0x54,0x54,0x54,0xFC,0x00,0x00,0x00,0x00,
0x40,0x30,0x00,0x03,0x39,0x41,0x41,0x45,0x59,0x41,0x41,0x73,0x00,0x08,0x30,0x00,//息31,

0x00,0x04,0x04,0x74,0x54,0x54,0x55,0x56,0x54,0x54,0x54,0x74,0x04,0x04,0x00,0x00,
0x84,0x83,0x41,0x21,0x1D,0x05,0x05,0x05,0x05,0x05,0x7D,0x81,0x81,0x85,0xE3,0x00,//亮32,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度33,

0x80,0x60,0xF8,0x07,0x04,0xE4,0x24,0x24,0x24,0xFF,0x24,0x24,0x24,0xE4,0x04,0x00,
0x00,0x00,0xFF,0x00,0x80,0x81,0x45,0x29,0x11,0x2F,0x41,0x41,0x81,0x81,0x80,0x00,//使34,

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0x00,
0x80,0x60,0x1F,0x02,0x02,0x02,0x02,0x7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0x00,//用35,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F1,0x16,0x10,0x10,0x18,0x14,0xF3,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90,0x48,0x21,0x19,0x07,0x01,0x3F,0x41,0x41,0x40,0x70,0x00,//说36,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明37,
};
unsigned char code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希望能帮助到各位!

楼主:
说明一下:void OLED_Brightnes(unsigned char Brightness)函数可以调节亮度,取值0x00屏幕就不显示了!

楼主(2021-08-05):
补充一下,中文字库数码管字体只用这些就够了,如果要显示别的汉子在加。
/***************************16*16的点阵字体取模方式:共阴——列行式——逆向输出*********/
/****************************************8*16的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F16x16[] =
{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SMG1

0x00,0x00,0x00,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00,0x00,0x00,//SMG2

0x00,0x00,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0x00,
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0x00,
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0x00,//SMG3

0x00,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SMG4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5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6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00,//SMG7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8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SMG9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sm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0x00,0xFE,0xFE,0xFE,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7F,0x7F,0x7F,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0x7F,0x7F,0x7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0,0xFE,0xFE,0xFE,0x00,
0x00,0x00,0x00,0x0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00,0x7F,0x7F,0x7F,0x00,//F:\产品开发\3_小手表\CX\图片取模\SMG8.
};

网友A:
有没有显示移动的函数

网友B:
有没有 把8*8或者16 16的字模强制显示成32 或者48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把8*8或者16 16的字模强制显示成32 或者48的函数?

我是个小白,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显示移动的函数

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