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压测量0V-100V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电压测量的代码,电压测量范围比较宽,是从0V测到100V,实际测试发现,如果不用那些if语句,让temp乘以一个固定的倍数,12V的时候测的比较准,电压越高,测量结果偏差越大,50V的时候,测量偏差已经有1.5V了,就是实际电压50V,测量结果是51.5V,然后用下面这段代码进行校正,测试结果却显示有几千伏,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代码我自己感觉应该没问题,就是测试结果不正常

网友A(2021-03-28):
顺序执行了一遍

网友B:
是进制问题么?

网友C:
可当实际电压5V的时候,它并没有满足后面那些if语句的条件,为什么却能进入后面那些if语句里面呢?

网友D:
除第一个if外,后面的if换成else if,不然可能重复换算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不能怎么使用if
要用if ... else if...

网友C:
谢谢啊,这个可能性很大,晚一点我试试

网友F:
你一直用if当然会出现混乱,你要用if{}else if{},意思是如果...否则....这样的条件判断逻辑才对

网友G:
上面各朋友都说得没有错
用if 和 else iif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再例如:
前提:e==1
if(e==1)
{e=10;}
if(e==10)//上面计算的e结果会进入此条件语句进行判断
{e=100;}
上述运行结果是e=100

if(e==1)
{e=10;}
else if(e==10)
{e=100;}
上述运行结果是e=10

网友H:
通常要想用ACD尽量准确测量远大于单片机VCC的电压不宜只用一套分压电路,要根据实际被测电压自动换挡。而不是在算法补偿下功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当实际电压5V的时候,它并没有满足后面那些if语句的条件,为什么却能进入后面那些if语句里面呢?

由于楼主判断条件是变量e的值,符合判断条件改变的也是e的值。依次判断时就有可能前面的结果成为后面的依据而发生错误。改为if(temp<=0.14) e=temp*35;.......  或  if.......else if........else if......写法避免发生错误。

网友I:
条件语句错误

网友J:
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改正方法,新设置一个变量c,让c=e*10;,10是你的分压倍数。这样就避免了判断失误。

网友K(2023-12-13):
用switch应该也行吧

网友L:
我做过测量0-100V,并没有发现你说的如此严重的非线性问题,只需要手工校准一个系数,是不是你的硬件有问题或者软件配置ADC采样时间不符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用switch应该也行吧

不可以,不然你写一个让大家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