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直流电机霍尔计数问题

楼主(2021-03-28):
向各位请教一下,无刷电机计数(所运行的转数),内部三个霍尔脉冲输入51单片机计数器,有三个霍尔,单独接某一个霍尔的时候正转计数正常,反转则计数特别快,请教各位,这种通过电机内部三个霍尔计数,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吗。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的方案没有用过,在使用无刷电机时,一般用单片机+驱动IC的方案较好,驱动IC各种保护做的较全,同时提供一个脉冲输出PIN,供单片机计算转速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电机转速一样的情况下正反转霍尔输出波形,看看是否如你所说的,脉冲数或频率加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的方案没有用过,在使用无刷电机时,一般用单片机+驱动IC的方案较好,驱动IC各种 ...

用的6288驱动,霍尔信号进单片机io口,现在用的霍尔状态字的某一个状态值控制一个IO口,用这个IO口的电平作为外部计数脉冲来源,这样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电机转速一样的情况下正反转霍尔输出波形,看看是否如你所说的,脉冲数或频率加快了

霍尔脉冲某一路直接分出一路信号接入计数器引脚后,发现三路并不相同,不知何原因,此思路放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