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制作角度和深度(距离)检测显示报警系统,求大神指导给个思路

楼主(2021-03-28):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技术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你这是要测水深吗?角度又是什么?看不明白啊? 水深的话可以用回声探测 51hei里面也有一些帖子研究这个的你可以看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95803-1.html

网友B:
你的問題太寬泛,是否還處於靈感階段。
你希望檢測的主體對象是什麽?
角度需要姿態傳感器,簡單的如震動開關,水銀開關;複雜的有3軸,6軸,9軸等等,
深度根據應用環境也需要區分,液位,海拔,進給……
另外,你的推測對象是本體(如航模)還是第三方對象(自動駕駛要求的環境實時數據)。
建議結合應用環境,應用範圍,還有應用限制等等,綜合評估可行性而後制定基本框架。
如單純的練手,找幾個相關的傳感器按照例程走兩遍即可。

网友C:
深度,我们姑且当作距离,超声波测距,红外测距这两个模块t宝很多,也有配套程序,同时水位也有另外一种电阻式的检测传感器。
角度,陀螺仪比较不错,加速度计,编码器也可以,但比较麻烦,建议使用陀螺仪,tb有模块,有例程。
四轴飞行器一般也用到这些模块。

网友D:
车辆的油箱里就有这个东东,全模拟量的不求精度的话1元内的单片机就可以转成数字。
然后就是你要具体控制什么、控制要求精度如何、控制结果是什么、成本如何....
其实你可以直接给个价,或者要求线下让人给你白做或贴钱做一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