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慢了10多秒,50ms一个周期,30s4个红灯改变一次状态

楼主(2021-03-29):
请问为什么用的51单片机定时器在Proteus仿真时,慢了10多s,不是说定时器精确吗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B_RED = P0^0;
sbit B_GRN = P0^1;
sbit B_YLW = P0^2;
sbit N_RED = P3^3;
sbit N_GRN = P3^4;
sbit N_YLW = P3^5;

sbit D_RED = P0^3;
sbit D_GRN = P0^4;
sbit D_YLW = P0^5;
sbit X_RED = P3^0;
sbit X_GRN = P3^1;
sbit X_YLW = P3^2;

u16 RED,YLW,GRN;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初始状态*/
        B_RED = 0;        N_RED = 0;
        D_RED = 1;
        X_RED = 1;

        /*定时器*/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  //单片机晶振为12MHz,产生50ms的中断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等待中断
        {
                /*南北红灯和东西红灯的运作方式*/
                if(RED==600)
                {
                        RED = 0;
                        B_RED = ~B_RED;
                        N_RED = ~N_RED;
                        D_RED = ~D_RED;
                        X_RED = ~X_RED;
                }
                /*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的运作方式*/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RED++;
}

网友A:
定时器不准是正常的,因为中断及重载是有软件开销的,其次,晶振也不可以就是12M这么准,所以累计起来误差就很大。中断部分用汇编代码写,相对于C语言要准一些,但是也有误差。想要叫精准延时,需要通过实验,调整TH0,TL0的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不准是正常的,因为中断及重载是有软件开销的,其次,晶振也不可以就是12M这么准,所以累计起来误差 ...

那定时器不准还有用吗?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定时器不准还有用吗

撇开精度谈准确与否没有意义,定时器正常误差约为万分数。误差1/3肯定是人为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撇开精度谈准确与否没有意义,定时器正常误差约为万分数。误差1/3肯定是人为因素。

那请问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C:
仿真与实物是有误差的
代码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与实物是有误差的
代码是没问题的

您的意思是说在实物演示的时候误差就不会这莫大了吗

网友D:
重新设置下定时器,调到30S就OK吧
有以下两点建议:
1 RED没有赋初值  RED =0;
2 while(1)内的判断语句这样写应该比较稳妥:if(RED>=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设置下定时器,调到30S就OK吧
有以下两点建议:
1 RED没有赋初值  RED =0;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你的程序是按12MHz晶振写的,仿真的单片机编辑属性中的晶振频率要相同。

网友E:
TH0 = (65536-50000)/256;  //单片机晶振为12MHz,产生50ms的中断
TL0 = (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设置的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按12MHz晶振写的,仿真的单片机编辑属性中的晶振频率要相同。

仿真里面也是12Mhz的

网友F:
不熟悉51,但是你定时器差这么大,肯定有问题。
仿真的话,一时半会儿分不清,是仿真软件配置的问题,还是嵌入式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