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AD的基本操作但是不会画电路模块的原理图,库里面找不到对应的元件

楼主:
学了Altium Designer的基本操作但是不知道怎么画出我想画的东西,比如双通道的电压比较器、降压模块啥的,东西买了不会画原理图啊,求大佬教教我

我在库里面找不到对应的原件啊

网友A(2021-03-29):
你可以画自己的元件,创建自己的集成库。

网友B:
我发给你一个库吧,里面很全。

网友C:
自定义元件库

网友D:
封装网上有很多现成的,ad自己也在软件里集成来一个,图像符号,自己花就行,B站很多视频教程,建议看看

网友E:
先要确定型号尺寸,不然图白画了,原理图和pcb对应的,最好都要画

网友F:
有现成的库就添加现成的
没有就自己画一个
这也是AD的基本操作之一
像你买的这些,一般网上都会有同型号的,自己去对着手册给的数据,自己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