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DA转换,这部分电路是怎么控制电压的?迟滞比较器不一直输出的稳定电压吗?

楼主(2021-03-29):
这个迟滞比较器不一直输出的稳定电压吗?怎么控制电压变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运放可以输出稳定的电压,只是输出电流较小,最多一二十mA。这里是用PMOS管做了电流扩展而已,可以使输 ...

这个目的是在漏极得到0~10v电压(最右边像电容那样并联有1k负载),如果电流扩展到安,输出电压就不是0~10v了吧?
还有这个运放做迟滞比较器的输出不是只和Ucc和Uee 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稳压电路输出电压:基准电压*(采样比+1)=基准电压*(采样上端电阻值/采样下端电阻值+1)
DA输出基准电压 ...

这个电路就是标准的电路吗?不太理解运放作迟滞比较器怎么能控制电压(我理解反向迟滞比较器中大于上门限就是0v,小于下门限就是1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你总提到迟滞比较器,注意!!!!!,LM358在你这电路中的作用是运放,和迟滞比较器没有半毛钱关系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