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数字电子时钟程序,12/24时的时间切换搞不懂

楼主(2021-03-2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利用AT89C51单片机设计一个数字电子时钟,能够显示12时/24时的时间(可切换),并能够设置闹钟。12/24时的时间切换搞不懂,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至少要说明哪不清楚!无非就是下午转化而已.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当标志为没有出现时,显示0-24,出现时,超过12的部分,减去12.
if(bzw=1)
{
if(time>12)
time=time-12;
}

网友C:
有些时钟芯片自带12/24切换,例如S35390A,只需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D:
12小时制:AM表示上午,PM表示下午。每12小时转换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E:
绝大部分RTC都自带12/24小时转换,看器件说明书就可以了。
本坛也有海量的时钟程序,基本上直接抄就可以。
如果连这个都不想做,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