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负半周有电流流过?会电人?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1-03-29):
电人的机率减半了

网友B:
会,只要电流有回路就会电人

网友C:
220就是火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电厂中性线就是接地的,所以肯定会触电。

网友D:
肯定会电人,毋庸置疑。

网友E: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只与强度有关,与电流的方向无关。

网友F:
形象点,谁愿意当那个灯泡呢!!

网友G:
如果认为零线N电压是0V,则火线L电压有正负,I=U/R,半个周期的电流电人也是很麻。

网友H:
楼主 安全第一 下次别了

网友I:
有电流肯定会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