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异步串行的问题,求大神告知,先谢谢!

楼主(2021-03-29):
    这题每空我都不会,答案为这个:
求解释下 ,真的搞不懂 ,先谢谢!

网友A:
校验方式应为无校验,不是奇检验。假如有校验位,一帧应该有11位,图中只有10位。
8.333/10=833uS。1000000/833=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方式应为无校验,不是奇检验。假如有校验位,一帧应该有11位,图中只有10位。
8.333/10=833uS。100000 ...

8.333/10=833uS。1000000/833=1200
这个我看不懂ms转换成us,应该乘以1000
这个1000 000  这个数字是啥东西?
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8.333/10=833uS。1000000/833=1200
这个我看不懂ms转换成us,应该乘以1000
这个1000 000  这个数字是啥 ...

1秒=1000000uS

网友A:
ms转换成us,是乘以1000,为8333us。10个位8333us,那么一个位是833us。
波特率是每秒传递的位数,所以等于1秒/833us=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转换成us,是乘以1000,为8333us。10个位8333us,那么一个位是833us。
波特率是每秒传递的位数,所以等 ...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方式应为无校验,不是奇检验。假如有校验位,一帧应该有11位,图中只有10位。
8.333/10=833uS。1000 ...

若存在奇偶校验位,那该位是紧靠起始之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