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读取电压在OLED上显示,屏幕点不亮 MDK写法

楼主(2021-03-29):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1.定时器初始化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2.打开定时器

  MX_ADC1_Init();  //1-ADC初始化
HAL_ADC_Start_IT(&hadc1);

         Initial_OLED_ssd1306();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9);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次函数读取ADC转换函数
                                Real_value=(ADC_value)*3.3/4096;//计算实际电压值4096=2^12
                    OLED_ShowNum(0,0,ADC_value,4,16);

                HAL_Delay(500);

网友A:
这个代码不全,没法分析 删了重发下吧,这样的帖子怎么都通过审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