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代码出现未解析的外部符号

楼主(2021-03-29):
#define __mimasuo_h
sbit pa0=P2^0;
sbit pa1=P2^1;
sbit pa2=P2^2;
sbit pa3=P2^3;
sbit pa4=P2^4;
sbit col0=P3^0;
sbit col1=P3^1;
sbit col2=P3^2;
sbit col3=P3^3;
sbit col4P3^4;.
sbit led =P5^5;

void main()
{

        led=0;
        while(1)
        {
                        ;
        }
}
void coded_lock(void);
u8 ajz=0;
u8 fori;
u8 forj;
u8 fork;
u8 forl;
u8 zq;
u8 zqz;
u8 numa;
u8 cw=0;
u8 num_before = 0;
extern u8 tuige;
//extern u8 tuiges;
extern u8 quxiao;
extern u8 num;
extern u8 zhi;
extern u8 state;
extern u8 anxia;
extern u8 queding;

u8 enter[6]={0};//输入密码数组
u8 correct[]={9,9,0,5,0,5};//正确密码
u8 b1[6]= {9,9,0,5,0,5};//"990505";

void coded_lock(void)
{
        //EEPROM_WriteBytes(b1,0,6);
        numa=num-1;
        if(num<7)
{
                if(anxia==1)
        {
                anxia=0;
                        if(zhi<10)
                {
                        enter[numa]=zhi;
                        if(num==6)
                        {
                                num=0;
                                for(fori=0;fori<6;fori++)
                                {
                                        if(enter[fori]==correct[fori])
                                        {
                                                zq++;
                                                if(zq==6)
                                                {
                                                        zq=0;
                                                        dks_kai();
                                                        for(forl=0;forl<6;forl++)
                                                        {
                                                                enter[forl]=0;
                                                        }

                                                }
                                        }
                                        else
                        {
                                  zq=0;
                                  cw=1;
                                  for(forj=0;forj<6;forj++)
                                 {
                                         enter[forj]=0;
                                 }
                          }
                         }
                        }
                 }
                if(tuige==1)//退格
                                {
                                        if(numa<6)
                                        {
                                                tuige=0;
                                                enter[numa]=0;
                                                num-=1;
                                        }
                                }        if(num != num_before)
          }

        }
}
#endif

网友A:
端口定义那里有问题,col4少了等于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定义那里有问题,col4少了等于号

改了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定义那里有问题,col4少了等于号

#include "mimasuo.h"
#define unsigned int u8
#ifndef __mimasuo_h
#define __mimasuo_h

void coded_lock(void);
void password_check(void);
void main()
{

}
void coded_lock(void);
u8 ajz=0;
u8 fori;
u8 forj;
u8 fork;
u8 forl;
u8 zq;
u8 zqz;
u8 numa;
u8 cw=0;
u8 num_before = 0;
extern u8 tuige;
//extern u8 tuiges;
extern u8 quxiao;
extern u8 num;
extern u8 zhi;
extern u8 state;
extern u8 anxia;
extern u8 queding;

u8 enter[6]={0};//输入密码数组
u8 correct[]={9,9,0,5,0,5};//正确密码
u8 b1[6]= {9,9,0,5,0,5};//"990505";

void coded_lock(void)
{
        //EEPROM_WriteBytes(b1,0,6);
        numa=num-1;
        if(num<7)
{
                if(anxia==1)
        {
                anxia=0;
                        if(zhi<10)
                {
                        enter[numa]=zhi;
                        if(num==6)
                        {
                                num=0;
                                for(fori=0;fori<6;fori++)
                                {
                                        if(enter[fori]==correct[fori])
                                        {
                                                zq++;
                                                if(zq==6)
                                                {
                                                        zq=0;
                                                        //dks_kai();
                                                        for(forl=0;forl<6;forl++)
                                                        {
                                                                enter[forl]=0;
                                                        }

                                                }
                                        }
                                        else
                        {
                                  zq=0;
                                  cw=1;
                                  for(forj=0;forj<6;forj++)
                                 {
                                         enter[forj]=0;
                                 }
                          }
                         }
                        }
                 }
                if(tuige==1)//退格
                                {
                                        if(numa<6)
                                        {
                                                tuige=0;
                                                enter[numa]=0;
                                                num-=1;
                                        }
                                }        if(num != num_before);
          }

        }
}

#endif

网友B:
你把编译器报错信息贴出来看看你

网友C:
定义时错了
sbit col4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