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脑keli编译出来的东西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同样的代码,在我的电脑上编译出来生成hex文件后,烧录进单片机(烧录已提示操作成功),但就是没有反应(目的反应是按不同的矩形按键数码管会全部显示不同的数)但在我师兄的电脑上烧录进去就有反应,起初我以为是keli的问题,但后面我重装了keli但还是没反应!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求助大佬给我指导指导(д;)

楼主:
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A:
选项不同?参数不同?破解不同?MKD?C51?情况很多。

网友B:
编译、连接、堆栈等配置选项留意了吗? 相同源码,相同配置不可能出现编译出不同的东西!

网友C(2024-11-13):
这个问题, 我没遇到. 好几台电脑都装了Keil, 编译的程序代码出来的hex跑程序结果都相同,
可能包含的头文件, 微库,或编译器的选项不一样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D:
会不会是第三方的头文件不一样?

网友E:
重新打开来再多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编译器的压缩优化程度选项不同。把整个程序文件夹复制过来试试。

网友G:
目前我还没在几台电脑上用过KEIL,没碰到你的问题

网友H:
新手入门基本都会被简单的问题拦路

网友I:
请问楼主装的是什么版本的?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J:
这就是C语言的魅力所在,不同的配置设定下,不同的电脑理解就会不同,编译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去学汇编了,到哪里编译出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I:
请看我发的帖子,将版本进行对照一下,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

网友K:
这么神奇吗,可以把生成的hex用文件对比软件对比一下看看具体是哪里不一样

网友L:
即使是相同的代码,在不同的电脑上可能会因为代码的微小差异而导致编译结果不同。 - *

网友M:
重新创建项目,再试一遍?也可能头文件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M:
重新创建项目,再试一遍?也可能头文件问题

如果是头文件的问题,编译就不会通过!

网友I:
这是我碰到的与楼主问题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最终发现是不同keil版本出现的不同结果。请看http://www.51hei.com/bbs/dpj-231397-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碰到的与楼主问题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最终发现是不同keil版本出现的不同结果。请看http://www.51hei ...

我是最近才更新到9.60.7.0的版本,把所有的之前的文件都搞了一下,都可以正常使用的。都一样是8级优化。
除了uv5的运行速度和编译速度都比之前的UV3慢很多,其他到还是很好的。
对了,还有就是明明设置了F10编译,却不能用,只能用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