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显示内容卡住不动

楼主(2021-03-29):
家人们,我用oled显示时间然后oled屏幕一段时间后卡住不动,一直显示一个页面,单片机用的stc8a8k,实在不知道错误在哪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只能分析是程序有问题。又没有程序。你猜我猜不猜。

网友B:
这个是OLED显示时钟的 你可以参考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204281-1.html

网友C:
肯定是逻辑问题,猜的是死循环了

楼主:
好的,我仔细检查程序